[其它应用] 聊聊数据溢出的事

楼主(2023-11-08):
直接看代码
上述代码,sys_time_tick_ms每隔1ms自动加1,Time_Interval函数的作用是的,计算上一次调用Time_Interval和下一次调用的时间差,单位ms。
在这里存在一个风险,就是sys_time_tick_ms到达最大值后会溢出,会变成0。所以之前的代码我的习惯是先判断一下sys_time_tick_ms和old_time_tick的大小关系。
然而一次和同事交流的时候,我意识到其实不用这么做的,sys_time_tick_ms直接减去old_time_tick就行。如下代码
具体打印如下
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下,即使sys_time_tick_ms溢出,也不影响正常功能的。
如果你很明白这个问题,大佬可以出门左转了,这篇文章会浪费你的时间的。

无符号减法的本质

注意:本文只讨论无符号的减法,有符号和其他数据类型本人没有深究。
在计算机中,无符号的减法运算是通过补码来进行的,比如a-b,实质上是a补 + (-b补)。补码的定义不懂的同学请自行百度。打印如下
c:fffffffb这个是我们上面结论的简单例子,将这个减法手动模拟一下,就方便理解了5的原码: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10110的原码: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1010
5的补码: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000 | 00000101
-10的补码:11111111 | 11111111 | 11111111 | 11110110
(5)补 + (-10)补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1 +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0110
结果就是fffffffb
总结

发现这个合法的操作,能更加深入的了解无符号的加法操作。但是这种操作还是要慎重,我的测试环境是IAR7.2,建议大家使用时先测试一下,还是要谨慎的,别因为这个问题"捅了娄子"。
除了需要在开发环境中测试一下外,还需要额外的备注如下‍建议加上这样的注释,方便其他人维护,代码清晰易读。就像switch语句,合并处理某些情况是,最好添加备注。总结两点:
1、测试对应开发环境下是否有问题
2、养成良好习惯,写清楚注释

网友A(2024-01-02):
为了实时检测这个溢出 每次进行计算的时候都要进行判断吗

网友B:
如果每次处理数据都要进行判断 会不会非常浪费资源啊

网友C:
一个良好的注释需要程序员很好的编程规范。

网友D:
单片机有没有自动判定数据溢出的功能的呢

网友E:
如果使用无符号的数据 还存在数据溢出的情况吗

网友F:
数据溢出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估的

网友G:
无论什么种类的数据  都进行人工检测可以吗

网友H:
数据报错这个还是得添加的,确实有必要!

网友I(2025-08-30):
数据溢出指变量存储值超出其数据类型最大 / 最小值范围,如 8 位无符号数存 256 会溢出为 0。分上溢(超最大值)和下溢(超最小值),多因运算未限制范围,可能致程序逻辑错、结果失真,甚至引发安全漏洞。需通过范围校验、用更大容量类型(如 int 换 long)、添加溢出检测代码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