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回调函数在命令解析中的应用

楼主(2023-11-08):
回调函数

关于回调函数,在之前的文章《回调函数》已经详解讲解过了,这个文章不再讲解,不太懂的同学请看之前的文章《回调函数》。
在之前讲解回调函数中就使用串口作为示例,使用回调函数可以方便封装通讯库,芯片/模块厂家的SDK和部分开源库经常这样做,这样可以实现模块间的解耦,模块化编程。
这篇文章主要讲解回调函数在命令解析中的应用,一般命令中都会有功能码,用于区分这条命令到底执行的什么动作,命令字后面的数据的意义。在这种场景中,使用回调函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经典写法

在命令解析中,经典的写法使用switch case语句。这种写法很经典,也很基础,即使是刚学C语言的小白也能看懂。

void poll_task(rt_uint8_t cmd, rt_uint8_t *msg, uint8_t len){
    switch (cmd){
    case cmd1:
        func1();
        break;
    case cmd2:
        func2();
        break;
    case cmd3:
        func3();
        break;
    case cmd4:
        func4();
        break;
    default:
           default_func();
        break;
    }
}
他的缺点是,如果在增加一个功能码需要修改poll_task函数,增加case语句。如果要统计功能码的个数,只能手动数。

使用回调函数和功能码绑定的方式会更加方便一些,结构更加清晰。

回调函数

功能码和回调函数绑定方式

typedef struct
{
    rt_uint8_t CMD;
    rt_uint8_t (*callback_func)(rt_uint8_t cmd, rt_uint8_t *msg, uint8_t len);
} _FUNCCALLBACK;

_FUNCCALLBACK callback_list[]=
{
    {   cmd1,func_callback1},
    {   cmd2,func_callback2},
    {   cmd3,func_callback3},
    {   cmd4,func_callback41},

    ...
};

void poll_task(rt_uint8_t cmd, rt_uint8_t *msg, uint8_t len){
    int cmd_indexmax = sizeof(callback_list) / sizeof(_FUNCCALLBACK);
    int cmd_index = 0;

    for (cmd_index = 0; cmd_index < cmd_indexmax; cmd_index++)
    {
        if (callback_list[cmd_index].CMD == cmd)
        {
            if(callback_list[cmd_index])
            {
              /* 处理逻辑  */
              callback_list[cmd_index].callback_func(cmd,msg,len);
            }
        }
    }
}
这种方式优点是:提供了一个“模板”,加入我们增加一个功能码,我们只需要在结构体中新增命令和回调函数即可,主运行逻辑不需要去修改,大大降低代码的可维护性。

比起经典的方法,将功能码和回调函数绑定的方式,代码更模块化,起到代码结构将解耦的目的,由于增加一个功能码主逻辑没有修改,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功能码执行函数。

更进一步,将命令解析放入一个队列,再用这种方法解析命令,这样就能封装成一个通用的模块,即使更换单片机型号,也能很快的移植过去,并且保证代码稳定运行。

网友A:
回调函数不是指针数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