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访问存储器的方法

楼主(2023-11-08):
在单片机中我们经常需要访问某个指定的寄存器或者到指定的RAM地址,在本文为简单描述,下文所说的存储器可指:寄存器,RAM等。
宏定义:

定义一个宏,将地址值转化为C指针,然后取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容,这样就可以访问存储了,代码如下:
#define SDA_DIR_REG  *(__IO uint32_t *)SDA_MOD_OFFSET
分析:

(__IOuint32_t *)SDA_MOD_OFFSE    是强制类型转换强制转换为指针
*(__IOuint32_t *)SDA_MOD_OFFSET   取这个指针里内容。
这是一种很简单实用的方法,对于访问某个寄存器是很长好用的。
举例:
*(__IOuint16_t *) (((uint32_t)0x60020000) )
(((uint32_t)0x60020000))是32位的IO地址(物理地址,硬件上设定的,不可修改) *(__IO uint16_t*)是读取该地址的参数值,其值为16位参数。

实际上是读取0x60020000寄存器的参数,或者可以说是这个IO口现在的状态。

结构体:

将存储器定义为一种数据结构,然后定义一个指向结构体的指针。

符合CMSIS的设备驱动库就是这样做的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MODER;   /*!< GPIO port mod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0      */
  __IO uint32_t OTYPER;  /*!< GPIO port output typ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4      */
  __IO uint32_t OSPEEDR; /*!< GPIO port output spee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8      */
  __IO uint32_t PUPDR;   /*!< GPIO port pull-up/pull-dow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C      */
  __IO uint32_t IDR;     /*!< GPIO port input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0      */
  __IO uint32_t ODR;     /*!< GPIO port output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4      */
  __IO uint16_t BSRRL;   /*!< GPIO port bit set/reset low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8      */
  __IO uint16_t BSRRH;   /*!< GPIO port bit set/reset high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A      */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 port configuration lock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C      */
  __IO uint32_t AFR[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registers,     Address offset: 0x20-0x24 */
} GPIO_TypeDef;

#define PERIPH_BASE      ((uint32_t)0x40000000)
#define AH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0020000)
#define GPIOC_BASE       (AHB1PERIPH_BASE + 0x0800)
#define GPIOC            ((GPIO_TypeDef *)GPIOC_BASE)
大家看着上面的代码应该很熟悉,这就是我在ST给的标准外设库中复制的,这也是CMSIS标准的驱动发方式。

我在《STM32驱动LCD实战》文中就是使用这种方式驱动操作LCD。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 LCD_CMD;//用于LCD命令操作
    uint8 LCD_DATA;//用于LCD数据操作
} LCD_TypeDef;
#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000FFFF))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详解如下:

LCD->LCD_CMD :是地址((uint32_t)(0x60000000| 0x0000FFFF))上的数据
LCD->LCD_DATA:是地址((uint32_t)(0x60000000| 0x00010000))上的数据
这种驱动方式更加简洁,代码结构化。个人也更喜欢这种方式。
对比

方法1:简单,但是生成代码效率低,因为寄存器的地址值都会被存储为常量,代码体积会变大。由于需要访问的更多寄存器来设置地址值,运行速度会更低。不过,若外设控制代码值操作1个寄存器,效率就和方法2相同了
方法2:允许外设中的多个寄存器共用一个常量作为基地址。访问每个寄存器时可以用立即数偏移寻址模式。

网友A:
USB设备如何识别读取数据呢

网友B(2025-08-30):
C 语言访问存储器可通过变量直接访问(编译器自动映射地址);用指针显式操作,如*(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1234 = 0x56直接写指定地址;通过数组名访问(数组名即首地址);对特殊寄存器,可借助宏定义映射地址后操作,需注意类型匹配与 volatile 修饰易变存储。

网友C:
C 语言访问存储器的方法:1. 变量直接访问,由编译器管理地址;2. 指针操作,通过ptr 访问指定地址内容;3. 数组索引,本质是指针偏移;4. 结构体成员,按对齐规则映射地址;5. 特殊寄存器访问,用 volatile 加指针绑定物理地址,如(volatile uint32_t*)0x4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