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 关于 fmc 的位编程功能

楼主(2023-11-08):
几乎没有在互联网上找到任何资料,分析固件库发现相比整字编程,位编程指只是开启了 BPEN FMC位编程功能使能寄存器。有没有友友有使用过这个功能的?刚刚试验了一下并不能正常重编程到指定地址。

网友A(2024-07-27):
在GD32F30x系列微控制器中,FMC(Flash Memory Controller)负责管理内部闪存的编程和擦除操作。位编程(Bit Programming)功能允许对闪存进行更细粒度的编程,即可以对单个位进行编程,而不是传统的字(Word)或半字(Half-Word)编程

网友B:
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很难找到关于GD32F30x FMC位编程功能的详细资料,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功能相对较少被使用,或者相关的文档和示例代码不够丰富

网友C:
可能是因为位编程功能不是常用的功能,所以相关的文档和在线资源较少。你可以尝试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或社区,看看是否有人有相关的经验或资料

网友D:
位编程可能涉及到更复杂的配置和操作步骤。你需要仔细阅读GD32F30x的参考手册中关于FMC的部分,特别是关于位编程的章节,确保你正确理解了所有的配置步骤和寄存器设置

网友E:
某些硬件限制可能导致位编程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例如,可能需要特定的电压或时序配置才能进行位编程。确保你的硬件设计符合这些要求

网友F:
如果你是通过固件库来操作FMC的,确保你正确使用了固件库中的函数和宏定义。有时候,固件库的文档可能不够详细,你需要通过阅读源代码来理解具体的实现细节

网友G:
如果你在尝试位编程时遇到问题,可以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或SWD)来逐步调试你的代码,检查每个步骤的寄存器状态和数据变化,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H:
如果你已经尝试了上述建议但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建议你仔细检查你的代码和硬件设计,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步骤

网友I:
尝试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询问他们是否有更详细的文档或示例代码

网友J:
在GD32的社区或论坛中发帖求助,看看是否有其他开发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并找到了解决方案。由于位编程功能相对较少被使用,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实验来解决问题

网友K:
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L:
FMC负责管理内部闪存的编程和擦除操作

网友M(2024-08-31):
通常需要先使能编程功能,然后进行编程操作,最后禁用编程功能。

网友N(2024-09-30):
BPEN FMC位编程功能使能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