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一个温控电路的分析

楼主(2023-11-08):
这里有一个电路,是一个温控电路,有大佬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xch
画图的工程师有点变态

楼主:
我分析这个运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比较器使用,那这个R11又有什么作用呢,还有Q4和R9上面的24V不是同一个作用吗,都是让Q2Q3不导通的一个作用吗

网友A:
发热源与温度传感器输出,产生了温度的负反馈。
最终达到稳态的平衡,温度被控制在一个固定值。

网友A:
最终温度应该是47.1°左右?

网友B:
R11相当于PID的P,比例。
Q4应当是过流保护,运放输出经R8、R9分压后经Q2、Q3跟随。(以24V为参考点才好分析)

网友A:
在实际温度偏离设定温度太多的时候,U1A起到比较器的作用,当实际温度在设定温度附近,R11的负反馈让U1A处于放大状态。
Q4是限制Q2Q3的最大电流。
设定温度大概是47-48°范围。

网友C:
理论上U1运放当比较器用,R10/R13分压确定要恒定的温度,温度低了传感器输出降低,运放输出0V,驱动Q2/Q3加热;
R11的值相对于R10/R13太大,起施密特的作用(举例低于99度时加热,高于101时停止,就起这2度的作用),防止震荡;

网友D:
简化图可以计算设定温度值。后面电路为加热

网友E:
, 得到平衡温度点约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温度偏离设定温度太多的时候,U1A起到比较器的作用,当实际温度在设定温度附近,R11的负反馈让U1A处 ...

Q4是如何限制Q2Q3的电流的,能展开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U1运放当比较器用,R10/R13分压确定要恒定的温度,温度低了传感器输出降低,运放输出0V,驱动Q2/Q3加 ...

那我能不能理解R11的作用就是在输入值在非常接近比较值时,起到一个放大作用,在输入值过大,或者太小的情况下其实没有起作用,只有运放在起比较器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Q4是如何限制Q2Q3的电流的,能展开说一下吗

跟这个原理一样:

网友A:
我把元件位号跟你的图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元件位号跟你的图对应起来:

你看是不是这样分析的,当位置1电压降低时(前面运放做比较器输出低的时候),位置2点电压跟着降低,就会导致R5上流过电流增加,导致流过R4电阻的电流增加,于是R4上分得的电压增加,导致位置3电压变低,由于Q4PNP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当基极电压变低时,就会有更多电压通过VBE,就导致了位置1电压又被升高,从而起到控制Q2Q3电流的作用,

不知道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看是不是这样分析的,当位置1电压降低时(前面运放做比较器输出低的时候),位置2点电压跟着降低,就 ...

由于3的电位升高,导致4相对3电位降低。从而影响Q4的放大。不知道对吗。

网友G(2024-07-08):
这是一道中专电子专业考试的题目。综合性比较强。

说实话,本科看不回去补课,当场做出来题目的并不多。但是这就是中专测验题。
只要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过相关内容,就可以拿来考试。但是本科教学不会教这些。
电路靠经验也就是这样,做过这个电路的你很容易。没接触过的没有提醒你就是难分析。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靠经验而已。
很多靠经验的学生能分析出来。但是如果让他继续深入更深层的原理。他们是做不到的。这个电路也不够完善。还可以更好一些。
但是,话还是说回来。做这个加热器中专生也够用了。不用本科生。
为什么卷。
就是这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