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快被MCC32位开发搞疯了

楼主(2023-11-08):
快被MCC32位开发搞疯了,新建工程完毕进入MCC配置器等几个小时,固件已经下载到电脑了。
我看官网视频是秒进去的,难道是服务区特地设置了IP过滤吗

求救啊,请教啊

楼主:
每次新建工程或者打开旧工程,在进入MCC 配置器的时候,等待几十分钟。

网友A:
这个深有体会,要不试试魔法上网呢?

网友B:
MCC32 就是很慢 不知道是网速还是吃硬件~~

网友C:
有可能是外网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深有体会,要不试试魔法上网呢?

这个是类似***的吗

它的组件应该放在国外的服务器上,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外网限流了。

MCC固件包已经下载到本地了,后面启动应该很快的。

网友D:
耐心点等下的。

网友E:
这个是在线开发软件?

网友F:
耐心点等下

网友G:
你试下开加速器

网友H:
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啊

网友I:
国内的话,可以使用Gitee的源的。另外如果framework本身都已经下载好,可以尝试开启MCC的offline模式。

网友J:
离线运行试试

网友K:
断网可以离线运行吗

网友L:
加速一下网络试试

网友M:
PIC32我用汇编速度飞快

网友L:
这个需要加速器的

网友N:
应该不会对硬件有什么必须的要求的吧

网友O:
是不是可以联系技术支持帮你看一下呢

网友P:
官网人家自己肯定不限速 如果楼主换一个地点上网还是这样估计就是网站的问题了

网友Q:
mcc配置必须要在线才能进行的吗

网友R:
是不是他们网站设置了下载的限速啊

网友S:
不知道 有时候歪果网站下载慢也就算了 国内的怎么也这么慢呢

网友J:
能不能换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