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T-START-F423测评】+ spi接口lcd显示

楼主(2023-11-08):
本次研究SPI接口的lcd显示测试。
自己做的一个lcd模块,使用arduino接口插在板子上。引脚使用
LCD SCK==PA5
LCD MISO = PA6
LCD MOSI = PA7
LCD CS = PA15
LCD DC = PC7
LCD BLK = PA9
开发板接口。

lcd模块接口
实物如上图。

下面初始化SPI.
void drv_spi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sck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5);

    /* spi1 mis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5);

    /* spi1 mosi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5);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4;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1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
SPI读写
uint8_t spi_writebyte(uint8_t index,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e;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TxData);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re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1);
    return re;
}
lcd使用的IO初始化
void spi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lcd CS=PA15,BLK=PA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5 | 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C = PC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drv_spi_gpio_init();
}
spi接口驱动
static void SPILCD_WriteCmd(uint8_t Data)
{
    LCD_DC_CLR();
    LCD_CS_CLR();
    spi_writebyte(0,Data);
    LCD_CS_SET();
}

static void SPILC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LCD_DC_SET();
    LCD_CS_CLR();
    spi_writebyte(0,Data);
    LCD_CS_SET();
}

static void SPILCD_WriteMultiData(const uint8_t *pData, uint32_t NumItems)
{
    uint32_t i=NumItems;
    uint32_t Data;

    LCD_DC_SET();
    LCD_CS_CLR();
    spi_writebuff(0,(uint8_t *)pData,NumItems);
    LCD_CS_SET();
}

static void SPILCD_SetRegin(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uint8_t data[4];
    /*Column addresses*/
    SPILCD_WriteCmd(0x2A);
    data[0] = (x1 >> 8) & 0xFF;
    data[1] = x1 & 0xFF;
    data[2] = (x2 >> 8) & 0xFF;
    data[3] = x2 & 0xFF;
    SPILCD_WriteData(data[0]);
    SPILCD_WriteData(data[1]);
    SPILCD_WriteData(data[2]);
    SPILCD_WriteData(data[3]);

    /*Page addresses*/
    SPILCD_WriteCmd(0x2B);
    data[0] = (y1 >> 8) & 0xFF;
    data[1] = y1 & 0xFF;
    data[2] = (y2 >> 8) & 0xFF;
    data[3] = y2 & 0xFF;
    SPILCD_WriteData(data[0]);
    SPILCD_WriteData(data[1]);
    SPILCD_WriteData(data[2]);
    SPILCD_WriteData(data[3]);

    /*Memory write*/
    SPILCD_WriteCmd(0x2C);
}

void spilcd_draw_bitmap(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w,uint16_t h,const uint8_t *pbuff)
{

    uint16_t x1,y1,x2,y2;
    uint32_t send_size   = w * h * 2;
    x1 = x;
    y1 = y;
    x2 = x+w-1;
    y2 = y+h-1;
    SPILCD_SetRegin(x1,y1,x2,y2);
    SPILCD_WriteMultiData(pbuff, send_size);
    LCD_CS_SET();
}

主函数调用lcd初始化,并显示。
    spilcd_init();
    Lcd_Clear(LCD_RED);
    Delay_ms(1000);
    Lcd_Clear(LCD_GREEN);
    Delay_ms(1000);
    Lcd_Clear(LCD_BLUE);
    Delay_ms(1000);
    Lcd_Clear(LCD_WHITE);
    Delay_ms(1000);

通过shell控制显示效果。
#if UART_SHELL == NR_MICRO_SHELL
#include "nr_micro_shell.h"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1[];

/* GLCD RGB color definitions                            */
#define GLCD_COLOR_BLACK        0x0000  /*   0,   0,   0 */
#define GLCD_COLOR_NAVY         0x000F  /*   0,   0, 128 */
#define GLCD_COLOR_DARK_GREEN   0x03E0  /*   0, 128,   0 */
#define GLCD_COLOR_DARK_CYAN    0x03EF  /*   0, 128, 128 */
#define GLCD_COLOR_MAROON       0x7800  /* 128,   0,   0 */
#define GLCD_COLOR_PURPLE       0x780F  /* 128,   0, 128 */
#define GLCD_COLOR_OLIVE        0x7BE0  /* 128, 128,   0 */
#define GLCD_COLOR_LIGHT_GREY   0xC618  /* 192, 192, 192 */
#define GLCD_COLOR_DARK_GREY    0x7BEF  /* 128, 128, 128 */
#define GLCD_COLOR_BLUE         0x001F  /*   0,   0, 255 */
#define GLCD_COLOR_GREEN        0x07E0  /*   0, 255,   0 */
#define GLCD_COLOR_CYAN         0x07FF  /*   0, 255, 255 */
#define GLCD_COLOR_RED          0xF800  /* 255,   0,   0 */
#define GLCD_COLOR_MAGENTA      0xF81F  /* 255,   0, 255 */
#define GLCD_COLOR_YELLOW       0xFFE0  /* 255, 255, 0   */
#define GLCD_COLOR_WHITE        0xFFFF  /* 255, 255, 255 */

static uint16_t g_color_f = GLCD_COLOR_WHITE,g_color_b = GLCD_COLOR_BLACK;
static int16_t g_x=0,g_y=0;

static uint16_t lcd_color_find(char *pstr)
{
    if (!strcmp("black", pstr)) return GLCD_COLOR_BLACK;
    else if (!strcmp("white", pstr)) return GLCD_COLOR_WHITE;
    else if (!strcmp("red", pstr)) return GLCD_COLOR_RED;
    else if (!strcmp("yellow", pstr)) return GLCD_COLOR_YELLOW;
    else if (!strcmp("green", pstr)) return GLCD_COLOR_GREEN;
    else if (!strcmp("blue", pstr)) return GLCD_COLOR_BLUE;
    else if (!strcmp("purple", pstr)) return GLCD_COLOR_PURPLE;
    else if (!strcmp("light", pstr)) return GLCD_COLOR_LIGHT_GREY;
    else if (!strcmp("dark", pstr)) return GLCD_COLOR_DARK_GREY;
    else return atoi(pstr);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est command
*/

void shell_lcd(char argc, char *argv)
{
    int color;
    int x1,y1,x2,y2;
    if (argc > 1)
    {
        if (!strcmp("clear", &argv[argv[1]]))
        {
            if(argc == 3)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2]]);
            }else if(argc == 2)
            {
                color = g_color_b;
            }else goto lcd_end;
            Lcd_Clear(color);
        }else if (!strcmp("fillrect", &argv[argv[1]]))
        {
            if(argc == 6)
            {
                color = g_color_f;
            }else if(argc == 7)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6]]);
            }else goto lcd_end;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x2 = atoi(&argv[argv[4]]);
            y2 = atoi(&argv[argv[5]]);
            if(x2 && y2)    Lcd_Fill(x1,y1,x1+x2-1,y1+y2-1,color);
            else printf("w h must > 0");
        }else if (!strcmp("fillcircle", &argv[argv[1]]))
        {
            if(argc == 5)
            {
                color = g_color_f;
            }else if(argc == 6)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5]]);
            }else goto lcd_end;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x2 = atoi(&argv[argv[4]]);  //r
            if(x2)  Lcd_FillCircle(x1,y1,x2,color);
            else printf("r must > 0");
        }else if (!strcmp("vline", &argv[argv[1]]))
        {
            if(argc == 5)
            {
                color = g_color_f;
            }else if(argc == 6)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5]]);
            }else goto lcd_end;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y2 = atoi(&argv[argv[4]]);
            if(y2)  Lcd_DrawVLine(x1,y1,y1+y2-1,color);
            else printf("h must > 0");
        }else if (!strcmp("hline", &argv[argv[1]]))
        {
            if(argc == 5)
            {
                color = g_color_f;
            }else if(argc == 6)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5]]);
            }else goto lcd_end;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x2 = atoi(&argv[argv[4]]);
            if(x2)  Lcd_DrawHLine(x1,y1,x1+x2-1,color);
            else printf("w  must > 0");
        }else if (!strcmp("circle", &argv[argv[1]]))
        {
            if(argc == 5)
            {
                color = g_color_f;
            }else if(argc == 6)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5]]);
            }else goto lcd_end;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x2 = atoi(&argv[argv[4]]);  //r
            if(x2)   Lcd_DrawCircle(x1,y1,x2,color);
            else printf("r must > 0");
        }else if (!strcmp("rect", &argv[argv[1]]))
        {
            if(argc == 6)
            {
                color = g_color_f;
            }else if(argc == 7)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6]]);
            }else goto lcd_end;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x2 = atoi(&argv[argv[4]]);
            y2 = atoi(&argv[argv[5]]);
            if(x2 && y2)    Lcd_DrawRect(x1,y1,x1+x2-1,y1+y2-1,color);
            else printf("w h must > 0");
        }else if (!strcmp("point", &argv[argv[1]]))
        {
            if(argc == 4)
            {
                color = g_color_f;
            }else if(argc == 5)
            {
                color = lcd_color_find(&argv[argv[4]]);
            }else goto lcd_end;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Lcd_DrawPoint(x1,y1,color);
        }else if (!strcmp("color", &argv[argv[1]]))
        {
            if(argc == 2)
            {
                printf("f_color=%04X,b_color=%04X\r\n",g_color_f,g_color_b);
            }else if(argc == 4)
            {
                g_color_f = lcd_color_find(&argv[argv[2]]);
                g_color_b = lcd_color_find(&argv[argv[3]]);
            }else goto lcd_end;
        }else if (!strcmp("move", &argv[argv[1]]))
        {
            if(argc == 2)
            {
                printf("x=%d,y=%d\r\n",g_x,g_y);
            }else if(argc == 4)
            {
                g_x = atoi(&argv[argv[2]]);
                g_y = atoi(&argv[argv[3]]);
            }else goto lcd_end;
        }else if (!strcmp("display", &argv[argv[1]]))
        {
            if(argc == 5)
            {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lcd_set_font_color(g_color_f,g_color_b);
                lcd_disp_str_at(x1,y1,&argv[argv[4]]);
            }else goto lcd_end;
        }else if (!strcmp("image", &argv[argv[1]]))
        {
            if(argc == 2)
            {
//                //Lcd_DrawImage(g_x,g_y,g_x+39,g_y+39,(uint8_t *)gImage_1);
            }else if(argc == 4)
            {
                x1 = atoi(&argv[argv[2]]);
                y1 = atoi(&argv[argv[3]]);
//                //Lcd_DrawImage(x1,y1,x1+39,y1+39,(uint8_t *)gImage_1);
            }else goto lcd_end;
        }else goto lcd_end;
    }else goto lcd_end;
    return;
lcd_end:
    printf("usage: lcd  \r\n");
    printf("lcd clear                    [color]\r\n");
    printf("lcd fillrect     x1 y1 w  h  [color]\r\n");
    printf("lcd fillcircle   x1 y1 r     [color]\r\n");
    printf("lcd hline        x1 y1 w     [color]\r\n");
    printf("lcd vline        x1 y1    h  [color]\r\n");
    printf("lcd circle       x1 y1 r     [color]\r\n");
    printf("lcd rect         x1 y1 w  h  [color]\r\n");
    printf("lcd point        x1 y1       [color]\r\n");
    printf("lcd display      x  y    string   \r\n");
    printf("lcd move         x  y             \r\n");
    printf("lcd image        x  y             \r\n");
    printf("lcd color        f_color  b_color \r\n");
}
NR_SHELL_CMD_EXPORT(lcd, shell_lcd, "lcd display test");

工程代码:

网友A:
学习一下SPI驱动

网友B:
屏幕的板子在哪里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的板子在哪里高的?

自己画的板

网友C:
楼主这个屏下面左边那个大黑色的是什么?没看出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屏下面左边那个大黑色的是什么?没看出来是什么

2轴的遥杆

网友D:
主要涉及到如何使用SPI接口连接LCD显示屏

网友E:
根据LCD驱动器的数据手册和接口协议,编写相应的SPI驱动程序

网友F:
在AT-START-F423开发板上,我们可以使用SPI接口连接LCD显示屏进行显示。

网友G:
对于SPI接口的LCD显示,AT-START-F423可以通过SPI接口与LCD驱动器进行通信,实现LCD的显示功能。

网友H:
SPI接口需要配置为Master模式,并设置相应的时钟分频因子、数据位宽、相位和极性等参数。

网友I:
使用SPI接口发送指令和数据,实现LCD显示屏的文本、图片等内容的显示。

网友J(2024-11-12):
硬件驱显SPI屏 不错

网友K(2025-02-14):
这个LCD的板子是能打游戏吗,

网友L:
学习一下SPI驱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