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信号发生器的偏移和循环数

楼主(2023-11-08):
信号发生器的偏移和循环数
偏移的意思是电平幅值的平均值?循环数是波形的重复个数?

                   tyw  注

@tyw :谢谢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偏移,可以认为是电平的抬高或者降低,默认的偏移为0,相当于是可以通过偏移增加信号的直流分量。平均值的说法不准确。

网友A:
循环数,是用于突发模式时输出指定个数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