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进入断续模式,电感啸叫

楼主(2023-11-08):
12V转5V,DCDC芯片采用矽力杰SY8401ABC,电感啸叫,感觉进入断续模式,频率在20-20KHz范围,但是手册上没有提到断续模式。
请教如何改善电感啸叫,谢谢。ps.矽力杰官网不让用qq邮箱注册。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1.请优先确定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
2.大概率是负载太轻了,可以尝试增大电感试试;
3.开关频率都1.2M了,输出电容用不了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优先确定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
2.大概率是负载太轻了,可以尝试增大电感试试;
3.开关频率都1.2M了,输 ...

1.电流90~100mA
2.加大电流到150mA,情况好一些,用示波器打开关频率,中间无开关输出时间缩短了一些,但是还有。
3.输出电容减小到1个电容,情况也没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电流90~100mA
2.加大电流到150mA,情况好一些,用示波器打开关频率,中间无开关输出时间缩短了一些, ...

按照规格书算的话,你的电感选型有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