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如何开启TIMER2的WPM功能?

楼主(2023-11-08):
参考官方1.4的SDK,没有关于TIMER2的PWM的示例,根据文档是有PWM输出功能的,但是寄存器里又没写PWM控制方式,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A:
极海都出003这芯片了啊?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参考ST的就行啊

网友C:
极海与ST好像是完全兼容的吧

网友D:
这芯片你想输出PWM,随便找个芯片看看PWM的例程就知道咋弄吧

网友E:
官方应该是有SDK的啊

网友F:
别用寄存器操作了,非常麻烦,而且还不容易找到错误

网友G:
极海的芯片可以完全兼容ST的,你直接参考ST的例程就可以

网友H:
这芯片还没用过,但是我觉得PWM官方至少也会有个demo吧

网友I:
他家没有例程的么?

网友J:
底层必须要有控制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