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遥控代码问题!!

楼主(2023-11-09):
红外遥控的代码,可以识别短按和长按

网友A:
检测按下时间,超过N秒就是长按,简单吧。

网友B:
#include <IRremote.h>
const int RECV_PIN = 11;
IRrecv irrecv(RECV_PIN);
decode_results result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rrecv.enableIRIn(); // 启用红外接收器
}

void 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unsigned long key_value = results.value;
    if (key_value == 0xFFA25D) {
      // 短按的红外编码值,这里是示例值,实际需要根据遥控器的编码来设定
      Serial.println("Short press detected");
    } else if (key_value == 0xFF629D) {
      // 长按的红外编码值
      Serial.println("Long press detected");
    }
    irrecv.resume(); // 继续接收下一个红外信号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按下时间,超过N秒就是长按,简单吧。

有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lude
const int RECV_PIN = 11;
IRrecv irrecv(RECV_PIN);

也不知道用的是啥格式遥控?

网友D:
某宝上搜 红外遥控器,看里面的链接,资料例程大大滴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用的是啥格式遥控?

arduino例程

网友C:
你不是楼主乱插嘴干啥?

网友C:
NEC 格式专门用 repeat 编码来表示按键连续按下。
Philips 格式在连续帧内某个特别位不反转来表示连续按下。

没搞清楚格式瞎写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