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89F0541如何合并BOOT和APP程序,做到一次烧录

楼主(2023-11-09):
HC89F0541如何合并BOOT和APP程序,做到一次烧录

网友A:
我记得网上好像专门有一个小工具用来合并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网上好像专门有一个小工具用来合并程序的。

这是我以前委托同事写的一个合并工具

75 KB

网友C(2023-12-13):
建议仔细阅读HC89F0541的数据手册和相关文档

网友D: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以下一般性的步骤来实现:

确认地址空间: 确定HC89F0541芯片的Flash存储器的地址空间,以及BOOT和APP程序各自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编写合并工具: 编写一个工具或脚本,用于将BOOT和APP程序合并成一个单一的二进制文件。这个工具需要考虑合并后的二进制文件在Flash中的存储布局,确保APP程序被正确地放置在BOOT程序后面。

修改启动向量: 修改启动向量,使得设备在上电或复位时首先执行BOOT程序。这通常涉及到修改芯片中的一些配置寄存器,以确保正确的启动顺序。

合并和烧录: 使用合并工具将BOOT和APP程序合并为一个二进制文件,然后通过烧录工具将这个合并后的二进制文件烧录到Flash存储器中。

设置触发条件: 在BOOT程序中添加一些逻辑,用于判断何时执行BOOT加载APP的逻辑。这可能涉及到某种触发条件,例如特定的串口通信、按键操作或其他外部事件。

测试和验证: 对合并后的固件进行全面的测试和验证,确保BOOT和APP程序在合并后能够正常工作。

请注意,这个过程的确切步骤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具体取决于你所使用的开发环境、编译工具链以及HC89F0541芯片的规格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