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 关于 fmc 的位编程功能

楼主(2023-11-09):
几乎没有在互联网上找到任何资料,分析固件库发现相比整字编程,位编程指只是开启了BPENFMC位编程功能使能寄存器。有没有友友有使用过这个功能的?刚刚试验了一下并不能正常重编程到指定地址。

网友A(2023-12-21):
你说的这种位编程是不是类似于ST的那种位操作啊?

网友B:
没用过,这种功能有啥优势吗?

网友C:
了解到FMC的位编程功能指的是通过编程方式对FMC芯片中的数字部分进行配置和控制。

网友D:
官方没有例程啥的吗?这种一般都是需要例程或者手册支持才行的

网友E:
不会啊,一般编程部分都没研究,都是用keil直接开发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