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5在线调试的时候能不能看到外设的时钟频率?

楼主(2023-11-09):
使用keil4在线调试F1的时候可以看到时钟频率,今天第一次在KEIL5上用在线调试F4,但是没找到什么选项可以看到外设的时钟频率。这是请问下KEIL5在线调试时候能不能看得到外设的时钟频率,不然没法查看自己设置的外设时钟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A(2024-02-02):
我觉得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确定外部时钟频率

网友B:
在运行的过程中怎么能实时监测到时钟数据呢?

网友C:
无论可以不可以 能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实时的数据

网友D:
我觉得不能  还不如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呢

网友E:
这个有米有相关的快捷键?一般来说快捷键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F:
其实可以看一下相关文档 看看这两个版本的软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G:
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确定外部时钟频率

网友H(2025-08-30):
Keil5 在线调试时可查看外设时钟频率。通过调试界面的外设寄存器窗口,查看时钟控制相关寄存器(如 RCC 寄存器)的配置值,结合芯片手册计算对应外设时钟频率;部分芯片支持直接在调试窗口显示外设时钟信息,需确保调试配置正确。

网友I:
Keil5 在线调试时可看外设时钟频率,需配置相应寄存器视图,在调试窗口查看时钟配置寄存器值,计算得实际频率。

网友J(2025-10-13):
Keil5 在线调试时可以看到外设的时钟频率。进入调试模式后,可在 “Peripherals” 菜单中找到 RCC 寄存器组,查看时钟分频系数等信息来计算外设时钟频率。也可通过逻辑分析仪功能,添加要观察的时钟信号来测量波形周期,进而换算成频率。

网友K:
如果直接在界面上找不到查看时钟频率的选项,你可以尝试查看Keil5的帮助文档或者在线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