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波特率只能用于串口通信吗?

楼主(2023-11-09):
请问波特率只能用于串口通信吗?

网友A:
波特率通常只用于串口通信

网友B:
C串行通信的速率都可以称为波特率。

网友C:
波特率是单位时间内传输送或处理的比特的数量,PCI等这些并行的也用这个表示,多条线的每条也是串行,多条之间有同步

网友D(2025-08-30):
波特率并非仅用于串口通信。它是单位时间内传输的码元数,除串口(如 RS232/485)外,在其他串行通信中也常用,如 SPI、I2C 的时钟同步通信虽不称波特率,但本质类似;无线通信(如蓝牙、ZigBee)也用波特率描述数据传输速率,只是常结合调制方式定义。

网友E(2025-10-13):
波特率不只能用于串口通信。它本质是 “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信号码元数”,是衡量数据传输速率的基础指标。除串口(如 UART),还用于其他串行通信场景:如 I2C、SPI(虽常用时钟同步,但波特率仍描述其数据传输速率)、CAN 总线、USB(低速 / 全速模式下也需匹配波特率)等,只要是串行数据传输,常需通过波特率确保收发双方同步。

网友F:
波特率确实主要用于串口通信,但在其他数据传输协议中也有类似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