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请问下什么是单片机的静态电流和待机电流?

楼主(2023-11-09):
请问下什么是单片机的静态电流和待机电流?

网友A:
静态电流是指单片机在待机或空闲状态下的电流消耗,待机电流是整机不工作,但是要维持机器的最小系统的电流

网友B(2023-12-16):
楼主用的哪一款单片机,方便后期一起学习

网友A:
建议楼主针对这些概念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