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报错“error: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GPIO_PIN7\' \",求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
错误问题如图所示,我今天在用keil5做DHT11的温湿度传感器实验,结果报错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提示我“GPIO_PIN7”没有定义,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定义,求大佬帮助下。

网友A(2024-02-03):
有没有包含头文件啊

网友B:
你这代码是抄来的?

网友C:
是否已经包含了正确的头文件,并正确地初始化了GPIO。

网友D:
检查你的代码以确定GPIO_PIN7是如何和在哪里被使用的,并确保它的使用是正确的。

网友E:
这是告诉你这个IO没有被定义

网友F:
可能是库函数的路径之类的有点问题吧

网友G:
我建议你得看看头文件引用部分

网友H:
这不是很简单么,看看ST的正点原子例程,对比一下,看看人家有啥,你缺啥

网友I:
建议还是在官方的demo例程上进行修改,这样会靠谱一些

网友J:
没有定义的话,就定义一个呗,在.h文件里定义

网友K:
一般都是在DHT11.h的文件里定义IO的吧

网友L:
我记得正点原子的例程里有DS18B20的操作吧,好像和DHT11的流程差不多,你参考一下呗

网友M:
网上不是有很多关于DHT11的工程函数么,你找个看看就明白咋弄了

网友N:
确实是因为你的这个IO命名没有被定义,编译器不知道你这个函数是干啥的,你定义一下就好了,用#define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