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camelaaa|  楼主 | 2023-11-9 10:4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STM32F7的PC13引脚是不是无法用作普通GPIO?手册上一直没找到配置成普通IO的说明,直接操作这个IO无输出!

楼主(2024-08-16):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A: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B: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C: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D: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E: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F: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G: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H: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I: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J(2023-11-30):
STM32F7的PC13引脚似乎无法直接用作普通的GPIO。

网友K:
在使用PC13作为普通GPIO时,需要确保不会影响TIM2_ETR的正常工作。

网友L:
不要在未关闭内部 功能的情况下将 PC13 设置为输出

网友M:
STM32F7 系列单片机,PC13 引脚可以被用作普通 GPIO,但它也有一项特殊的功能

网友N:
查阅相关的文档,看看是否有特殊的配置步骤或者使用特定的库函数。

网友O:
在STM32F7的引脚分配中,PC13被用作TIM2_ETR输入,但通过重映射,它仍然可以用作普通GPIO。

网友P:
如果需要使用PC13引脚作为GPIO使用,可以通过修改芯片配置寄存器中的相关设置来进行配置。

网友Q:
PC13引脚默认情况下是无法用作普通GPIO的。

网友R:
在STM32F7中,PC13引脚是一个普通的GPIO

网友S:
STM32 PC13引脚作为输入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