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生成一个32768Hz时钟信号给外部元件使用

楼主(2023-11-09):
这个有谁会,发现外部元件用无源晶振不是很稳。想用单片机输出一个

网友A:
用个RX8025T就行了,比单片机还稳定。

网友B:
用定时器输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RX8025T就行了,比单片机还稳定。

太赞了,还能提供时钟功能。

网友C:
单片机自带的晶振更不准确吧

网友D:
用定时器模拟呗

网友E:
换个有源晶振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F:
用定时器模拟

网友G:
用定时器输出一个

网友H:
使用io口进行模拟吧  但是不知道硬件上可以直连否

网友D:
RX8025T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I:
既然无源晶振不稳定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有源晶振呢

网友J:
换一个精度高的晶振就可以了  比使用单片机方便多了

网友K:
32768的晶振也有有源晶振的 有源晶振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L:
感觉通过引脚直接生成这种不是非常好

网友M:
反正无论怎么样都要更改硬件 为什么不用精度高的晶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