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基于i.MX6ULL的掉电检测设计与软件测试

楼主(2023-11-09):
基于i.MX6ULL的掉电检测设计与软件测试
基于i.MX6ULL平台设计实现掉电检测功能,首先选择一路IO,利用IO电平变化触发中断,在编写驱动时捕获该路GPIO的中断,然后在中断响应函数中发送信号通知应用程序掉电发生了。
图1.1掉电信号IO
       驱动代码:
#include<linux/module.h>
#include<linux/init.h>
#include<linux/types.h>
#include<linux/fs.h>
#include<linux/mm.h>
#include<linux/cdev.h>
#include<linux/errno.h>
#include<linux/sched.h>
#include<linux/device.h>
#include<asm/io.h>
#include<asm/switch_to.h>
#include<asm/uaccess.h>

#include<asm/gpio.h>
#include<linux/interrupt.h>
#include<linux/irq.h>

#definepower_MAJOR 200

staticstruct class *my_class;
staticstruct fasync_struct *fasync_queue; //异步通知队列

#defineGPIO_NUM 1  //中断引脚为:GPIO1_1
staticunsigned int irq_num;

/* 打开 */
intpower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return 0;

}

/* 关闭 */
intpower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return 0;
}

ssize_tpower_read(struct file *filp,char __user *buf,size_t count,loff_t *f_pos){

         return count;
}

ssize_tpower_write(struct file *file,const char __user *buf,size_t count,loff_t*f_pos){

         return count;
}

staticint my_fasync(int fd, struct file * filp, int on)
{
    int retval;
   retval=fasync_helper(fd,filp,on,&fasync_queue);
    /*将该设备登记到fasync_queue队列中去*/
    if(retval<0)
      return retval;
    return 0;
}

static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imple_fops={
         .owner=THIS_MODULE,
         .open=power_open,
         .release=power_release,
    .read=power_read,
         .write=power_write,
    .fasync=my_fasync,
};

/*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向应用层发送消息-异步通知 */
staticirqreturn_t irq_callback (int irqno, void *dev_id){
                  printk("irq power-detectworking !\n");
                  if (fasync_queue) {
            kill_fasync(&fasync_queue, SIGIO,POLL_IN);
                  }
         return IRQ_HANDLED;
}

intpower_init_module(void){
         int rtn;
         int ret;
         /* 注册设备驱动 */
         ret =register_chrdev(power_MAJOR,"power-detect-test",&simple_fops);
         if(ret<0){
                  printk("Unable toregister character device %d!/n",ret);
                  return ret;
         }

         /* 自动创建设备节点 */
         my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my_class");
         device_create(my_class, NULL,MKDEV(power_MAJOR, 0), NULL,"powerdetect");

         /*gpio申请*/
         rtn = gpio_request(GPIO_NUM,"my_irq");
         if(rtn!=0){
                  printk("my_irq irq pinrequest io failed.\n");
         }
         rtn = gpio_direction_input(GPIO_NUM);
         if(rtn<0){
                  printk("gpio_direction_input()failed !\n");
         }
         /*获取gpio中断号*/
         irq_num = gpio_to_irq(GPIO_NUM);

         /*GPIO中断服务函数注册,*/                    /*下降沿触发*/
         rtn = request_irq(irq_num,irq_callback,IRQF_TRIGGER_FALLING,"my_irq", NULL);
         if (rtn<0) {
                  printk("my_irq requestirq false\n");
         } else {
                  printk("my_irq requestirq success: %d\n",irq_num);
         }

    printk("module_initsucessful!!!\n");
         return 0;
}

/* 卸载 */
voidpower_cleanup_module(void){
         /* 卸载相应的设备驱动 */
         unregister_chrdev(power_MAJOR,"power-detect-test");
         device_destroy(my_class,MKDEV(power_MAJOR,0));
         class_destroy(my_class);

         /*释放GPIO*/
         gpio_free(GPIO_NUM);

    printk("module_exitsucessful!!!\n");
}

/* 宏实现 */
module_init(power_init_module);
module_exit(power_cleanup_module);

/* 开源许可声明 */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Zou");
应用代码:
#include<stdio.h>
#include<fcntl.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ignal.h>
#include<unistd.h>
#include<fcntl.h>

staticint fd;

/* 内核产生异步通知,调用该应用层函数处理 */
voidsigterm_handler(int signo)
{
         printf("app irq work !!!\n");
}

intmain(void)
{
    int oflags;

   fd=open("/dev/powerdetect",O_RDWR);  //打开设备文件

    /* 启动异步通知信号驱动机制 */
    signal(SIGIO, sigterm_handler);
    fcntl(fd, F_SETOWN, getpid());
    oflags = fcntl(fd, F_GETFL);
    fcntl(fd, F_SETFL, oflags | FASYNC);

    /*建立一个死循环,防止程序结束 */
    while(1)
    {
        printf("sleep\n");
        usleep(200000);  //2ms
    }

    close(fd);
    return 0;
}
将驱动编译成模块,上电加载并执行应用程序后,将电压缓慢下调至掉电临界点。触发GPIO下降沿中断,并提供应用程序掉电信号。
图1..2掉电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