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M3程序启动地址问题

楼主(2023-11-09):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使用STM32F207片子,遇到特殊需求需要用前面4个扇区64K做参数配置存储使用(主要是需要读写操作),请问程序是否可以从0x8010000的地址或者其他非0扇区(0x8000000)启动?

网友A(2024-02-10):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2024-03-20):
当然可以了,这不是IAP和APP的必备操作么

网友C:
是可以的,通过修改指针即可

网友D:
需要这么多的数据来做数据存储呢啊?

网友E: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外置的铁电或者flash吧,就很好啊

网友F:
一般都是用铁电存储器的,比较方便,可以用

网友G:
ST的flash你要修改做存储使用的话,需要解锁,再写入啊,比较麻烦啊

网友H:
你需要在8000000地址启动的,但是可以跳转到某某地址之后运行app

网友I:
可以试试修改中断跳转函数,好像是可以

网友J:
建议是外置个存储器就好了,虽然成本增加了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