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 5配置STM32F4 Std库 有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09):
就是ComDef.h前面这个错误提示,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找半天都没找到这个cmsis_armcc.h文件

网友A:
检查Keil 5的版本和STM32F4 Std库的版本,确保它们是匹配的。

网友B:
STM32F4 Std库的路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Keil 5的配置设置,包括编译器、链接器等设置。特别是链接器设置中,确保正确地链接了STM32F4 Std库。

网友D:
工程文件是否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