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91 写数据重启

楼主(2023-11-09):
程序中,对STM32F091进行数据写入操作时,会引起复位重启,请问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指教

网友A:
检查写入的数据不会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B:
错误的函数调用或参数可能会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C:
如果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例如电源不稳定或者连接线有问题,可能会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D:
如果你需要在数据写入后立即执行某些操作,你可以考虑使用中断处理。这样,你可以在数据写入后立即执行重要的任务,而不会导致系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