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检测STM32检测下降沿信号和读数据求助!!!

楼主(2023-11-09):
下面是FPGA的逻辑仪采到的波形:想用STM32F103实现在检测到Byte_Ready的下降沿去读Rx_Data的数据,然后all_frame_signal的下降沿去实现发送,请问大神们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B:
这种方式读取RX,波特率高了会丢第一个字节(实际是第一个字节接收的数据位不完全,UART会出现接收错误),低点勉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