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zgt6刚进入main(),为什么不能查看0x2000 0000位置的内容?

楼主(2023-11-09):
各位大神,你们好!

        我现在在使用STM32F207ZGT6,自己排的板子,编写了段小程序,用SWD仿真调入程序后,指针停留在main()上。
我点击查看memory1,怎么command窗口出来一串can not access memory?   memory窗口显示的地址也不对?
那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下,硬件或软件那里有问题么?

网友A:
你的代码是否正确设置了内存和外设的初始化

网友B:
检查0x2000 0000是否属于一个有效的内存地址或者设备寄存器地址。

网友C:
如果你的代码没有正确的权限,可能无法访问这个地址。

网友D:
检查你的代码和硬件配置,并确保在main()函数开始执行之前,所有必要的初始化都已经完成,并且你有正确的权限和连接设置来访问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