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想用SPI从模式,总是调不成功

楼主(2023-11-09):
想用STM32作为spi的从设备,用的是spi2,spi2接收中断后,将接收到的数通过串口发送出来。
结果调不通,请大家帮看下是哪里设置错了?用示波器测量SCK和MOSI管脚,是有波形的。

SPI设置部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SPI时钟开启错误,根本没开启时钟!

你打字打错了 , 请改一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网友A:
总线时钟的问题吗

网友B:
尝试看一下SPI的配置(打开的时钟,IO脚,使能)

网友C:
确实一般很少做从机,都是主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