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系列的重映射功能问题

楼主(2023-11-09):
问题1:GD32F4系列的芯片,是不是不支持重映射的功能?
问题2:如果不支持,则如何将调试的PB3引脚当作普通的GPIO引脚使用?

网友A:
看芯片引脚定义,如果不能映射的话引脚定义不会标明重映射功能。

网友B:
不需要特殊处理,直接配置输入或者输出就行

@18709448612 :F1和F4是有差别的,我是无脑抄官方例程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在GD32f4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引脚有重映射功能,但是使用的时候却没有做重映射的配置,如下,官方库将PA4作为DAC功能的时候,只是通过这个模式进行配置,没有做其他的处理。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但是在GD32F1芯片中,重映射的时候会先开启复用时钟,然后在通过重映射函数进行配置。而GD32F4芯片的重映射为何不同啊?

网友C:
1、除了PA13、PA14外均,支持复用,,,
2、PB3可当GPIO使用,

网友D:
肯定可以的。

网友E:
应该所有的芯片都是支持重映射功能的

网友F:
哪些引脚会不支持重映射功能呢?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G:
问题1就是所有系列的都应该支持  问题2我也说不好

网友H:
如果将调试口用作普通io口的话 那么后续还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I:
一般来说下载调试引脚也是可以重映射为普通引脚使用的

网友J:
楼主是否考虑换一个芯片试试或者换一个引脚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