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问——LLC负载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3-11-09):
看了很多资料,当LLC变换器负载增加的时候,有些资料说频率应该是增加的,有些资料说频率应该是减小的,各有各的说法。我实测一台逆变器,发现当副边负载增加的时候,LLC谐振频率是增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LC变换器,如果负载增加,频率增加,这就完全颠覆了所有LLC设计基础。任何控制回路,必须是单调性的,而频率最低时刻,就是LLC输出最大的时候。
由于为了让变换器设计的K值能工作在合理的范围里面,很多LLC采用了打嗝方法,来控制空载电压。这时候你测量频率,是很低的(脉冲数不够)但实际上是在最高频率上面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C变换器,如果负载增加,频率增加,这就完全颠覆了所有LLC设计基础。任何控制回路,必须是单调性的,而频 ...

原来如此,和同行一起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