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查了一下,为何很少有32768Hz的有源晶振

楼主(2023-11-09):
如何通过无源晶振构建一个可靠的震荡电路。

网友A:
在无源晶振应用方案中,两个外接电容能够微调晶振产生的时钟频率。而并联1MΩ电阻可以帮助晶振起振。因此,当发生程序启动慢或不运行时,建议给晶振并联1MΩ的电阻

网友B:
有源的不需要做这么低的频率吧

网友C:
应该是不需要吧

网友B:
可能不需要

网友D:
这个还真是就没有注意 这个频率的晶振很少有有源的?

网友E:
是不是因为这个晶振频率不高 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呢

网友F:
除了晶振以外  有没有专门的提供时钟源的芯片呢

网友G:
是不是大部分的应用对这个晶振的精度要求都不高啊

网友H: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频率低  应用范围不是那么广

网友I:
这个说不好 肯定和市场需求是挂链的

网友J(2023-12-13):
是不是大家对这个要求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说不好 肯定和市场需求是挂链的

主要低频的精度不好做,高频的误差可以接受,低频的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大家对这个要求不高啊

看了一下有是有都比较贵。要比就是封装比较大,因为频率低,为了更准确,需要配置辅助的校正电路,防止温漂。

网友K:
芯片内部就已经带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个频率的晶振呢

网友L:
这么低的频率是没有人使用的,所以没有的。

网友M:
直接无源晶振就好,为什么做成有源的?

网友N:
为什么做成有源的,做成无源的多好。

网友O:
尽管32768Hz的晶振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要求,但由于其应用领域和市场规模相对有限,因此很少有厂商专门生产这种规格的有源晶振。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么低的频率是没有人使用的,所以没有的。

时钟用的不就是这个频率

他说的是有源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是就没有注意 这个频率的晶振很少有有源的?

我认为有源的浪费资源

网友Q:
可能是不需要这么精确吧

网友R:
频率低,准确度更难把握吧

网友L:
讨论的是有源还是无源的问题

网友S(2024-04-21):
这个晶振自己做电路比较难做。 成品肯定会贵。

网友T:
32768HZ主要是用于RTC震荡时钟,本身应用就少。

网友U:
应该是需求少。

网友V:
活跃的人不需要用这么低的频率

网友W:
我不认为人们对此有太多要求

网友X:
需要用这个频率的有缘晶振场景本身就少。

网友Y:
大多数应用程序对这种晶体振荡器的精度要求不高,这是真的吗

网友Z:
这真的没有被注意到,这种频率的晶体振荡器很少有活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真的没有被注意到,这种频率的晶体振荡器很少有活跃的?

买了几片,发现这个型号的有源晶振用的比较少,主要是成本高,很多都是用无源的即可。另外功率问题,这种有源的自身要有电能消耗。

网友AA:
这个低频没有被任何人使用,所以没有。

网友AB(2024-05-21):
问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网友AC:
两个外接电容能够微调晶振产生的时钟频率。而并联1MΩ电阻可以帮助晶振起振。

网友V:
这种晶振还能做其他什么用?

网友Z:
震荡电路的方案很多吧,可以找找。

网友AD:
是因为晶体的频率不高,所以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AE:
Maybe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precise

网友AC:
这个晶振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么大的

网友AF:
除了晶体振荡器,是否有一个特殊的芯片,提供时钟源

网友AG:
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主动的? 变成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