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测试一个无源晶振是好的?

楼主(2023-11-09):
有没要人研究过,如何测定一个晶振是好的?
电阻,电容,电感,等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那么晶振如何测量是好的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晶振焊接时候烫坏了。

网友A:
引脚留长点,重新弄个新的试试。

网友A:
晶振过热很容易烫坏。

网友B:
上电测波形

网友C:
这个用电阻档也能测量吧

网友D:
通电检测

网友E:
干扰测试

网友F:
电阻档也可以测量

网友G:
晶振会不会损坏啊

网友H:
测量电阻的大小

网友I:
用一个反相器组成一个震荡电路测频率。

网友H:
晶振没起振吧

网友J:
我觉得使用示波器就可以进行测试

网友K:
可以通过引脚的输出来间接测量晶振是不是好的

网友L:
可以使用间接测量方式也可以使用直接测量方式

网友M:
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现象是和预期相符 那晶振就是好的 啊

网友N:
就是使用这个无源晶振做定时器的时钟源 让定时器输出 测量定时器就知道了

网友O:
也可以考虑直接使用万用表x10的表笔测量

网友P(2023-12-13):
万用表可以直接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