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焊接过程中,加热晶振会不会导致晶振失效

楼主(2023-11-09):
有网友提问,晶振总是不起振,会不会是他焊接时候烫坏了。

楼主:
石英晶振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制成的一种谐振器,其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也有用玻璃壳、陶瓷或塑料封装的。温度对晶振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对内部结构的破坏,高温对晶振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不可逆的。高温焊接的温度过高时间过长,使晶振的内部的焊点脱落导致不良,也可能会直接导致晶振内部结构破坏而产生不良。所以晶振经过焊接后部分会有的不良产生,产生不良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焊接的温度过高。

建议各种焊接方法的温度和时间,喷锡锡炉温度需要控制在245-260度;过波峰温度需要控制在250度左右;过回流温度245-255度,时间控制在5-7秒。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不良。

网友A:
晶振里面的晶体也是焊接连接到阴线的,如果过热,是可能会坏的,另外过热会导致晶体颗粒本身出现问题。

网友B:
晶振也有耐温性能的,只有超过一定温度才会损坏器件。

网友C:
应该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D:
有这个可能,但是晶振不能用的问题还是挺多的,而且感觉的这概率应该小吧

网友E:
焊接过程中过高的温度和过长的时间,可能会使晶振内部的焊点脱落,导致晶振失效。

网友F:
应该不会有这么高温度吧

网友G:
这个需要看加热的时候温度到没到晶振的承受上限

网友H:
如果温度过高超过晶振的承受上限的话 当然会对晶振产生损坏了

网友I:
如果是手工焊接晶振的话 是不是焊接损坏的几率就小呢

网友J:
会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平时自己使用的电烙铁并没有温度显示

网友K:
晶振如果损坏之后,可以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晶振损坏的吗

网友L: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很多 不一定是焊接导致的

网友M:
我们手工焊接了很多次晶振,温度300焊接,拆了焊,焊了拆,没出过事
当然,是研发调试过程中

网友N:
应该不会有问题,毕竟温度也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