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LKS08自带的温度传感器有什么特性?

楼主(2023-11-09):
LKS08自带的温度传感器有什么特性?

网友A:
这是不看芯片手册的吗?

网友B:
这个用于测量芯片内部温度。

网友C:
芯片内置温度传感器,在-40~85℃范围内典型精度为 2℃。85~105℃范围内典型精度为 3℃。
芯片出厂前会经温度校正,校正值保存在 flash info 区。
芯片上电的默认状态下,温度传感器模块是关闭的。开启传感器之前,需要先开启 BGP 模块。
温度传感器通过设置 TMPPDN=1 打开,开启到稳定需要约 2us,因此需在 ADC 测量传感器之
前 2us 打开。

网友D:
温度传感器一般追求就是精度跟可靠性,还有就是易于操作

网友E(2024-01-23):
高精度、宽测量范围、快速响应等特点

网友F(2024-03-11):
这个只能当做检测自身温度的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