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SPI数据异常

楼主(2023-11-09):
配置GPIOA的5 6 7作为SPI0的数据通信,发现每次接收到的数据都是0,示波器测量SPI_CS引脚,发现CS没有完全被拉低就已经被拉高了,飞线到GPIOB的3、4、5作为SPI0,相同的程序,只是修改了IO口,和引脚。可以正常读取SPI从机的数据。

网友A:
问题可能出现在GPIOA的5、6、7引脚作为SPI0数据通信的配置上

网友B:
可能是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C:
如果SPI从机未正确连接或配置,可能会导致通信问题。请检查SPI从机的连接和配置,确保它们与主机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D:
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的问题。

网友E:
楼主在硬件上这三个引脚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F:
如果飞线能解决 说明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啊

网友G:
是不是当前引脚复用为其他功能了呢

网友H:
如果没有时钟信号的话 不应该是什么都接收不到吗

网友I:
是不是在引脚配置的时候丢内容了啊

网友J:
应该是引脚复用了,看下数据手册配置下remap

网友K:
是不是没有连接上拉电阻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