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Scons 选择不同的编译器编译BSP

楼主(2023-11-09):
1.使用gcc编译工程,生成elf、bin文件
如果是 ARM 平台的芯片,则可以使用 Env 工具,输入 scons 命令直接编译 BSP,这时候默认使用的是 ARM GCC 编译器,因为 Env 工具带有 ARM GCC 编译器。

2.使用template.uvproj 生成project.uvproj (–target=mdk4),只是生成文件,而不会使用ARMCC编译源码
SCons 不仅完成基本的编译,还可以生成 MDK/IAR/VS 工程

3.指定编译器编译
set RTT_CC=keil

set RTT_EXEC_PATH=C:/Keil/v5

使用gcc还是keil编译

SET RTT_CC=keil

SET RTT_CC=gcc

4 . 清除编译目标
scons -c

这个命令会清除执行 scons 时生成的临时文件和目标文件。

5. 生成工程
scons --target=XXX
如果使用 mdk/iar 来进行项目开发,当使用ENV 打开或者关闭某些组件时,需要使用以下命令中的其中一种重新生成对应的定制化的工程,然后在 mdk/iar 进行编译下载。

scons --target=iar
scons --target=mdk4
scons --target=mdk5

在命令行窗口进入要编译的 BSP 工程目录,使用 scons --target=mdk5 命令后会在 BSP 目录生成一个新的 MDK 工程文件名为 project.uvprojx。双击它打开,就可以使用 MDK 来编译、调试。使用 scons --target=iar 命令后则会生成一个新的 IAR 工程文件名为 project.eww。不习惯 SCons 的用户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6. 生成其他工程
scons --target=vs2012

在 bsp/simulator 下,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生成 vs2012 的工程。可以是用VS2019等打开。

scons --target=eclipse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lljss202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ljss1980/article/details/134303855

网友A:
都有哪些编译器是支持编译bsp的呢

网友B:
如果烧写不同类型的文件 是不是就需要不同的烧录器呢

网友C:
这种选择方式还需要自己编写脚本进行操作吗

网友D:
编译器是不是不能实现在线调试啊

网友E:
都有哪些种类的编译器可供指定呢

网友F:
哪种编译器是我们最常用的呢

网友G(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H:
这个设置环境变量的方式能不能省略啊

网友I(2024-06-30):
有哪些种类的编译器可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