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基于RK3568的内部定时器应用示例

楼主(2023-11-09):
1. 内部定时器介绍
内核定时器是内核用来控制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基于jiffies)调度执行某个函数的一种机制,其实现位于kernel/linux/timer.h和kernel/timer.c 文件中。
被调度的函数肯定是异步执行的,它类似于一种“软件中断”,而且是处于非进程的上下文中,所以调度函数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a.      没有 current 指针、不允许访问用户空间。因为没有进程上下文,相关代码和被中断的进程没有任何联系。
b.      不能执行休眠(或可能引起休眠的函数)和调度。
c.      任何被访问的数据结构都应该针对并发访问进行保护,以防止竞争条件。
内核定时器的调度函数运行过一次后就不会再被运行了(相当于自动注销),但可以通过在被调度的函数中重新调度自己来周期运行。
在SMP系统中,调度函数总是在注册它的同一CPU上运行,以尽可能获得缓存的局域性。
2. 驱动示例代码
RK3568蜂鸣器定时鸣叫:
#include<linux/init.h>
#include<linux/module.h>
#include<linux/gpio.h>
#include<linux/interrupt.h>
#include<linux/timer.h>

#defineGPIO_PIN 15   // 替换为你的GPIO引脚
staticstruct timer_list timer;
intgpio_status = 1;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staticvoid timer_callback(struct timer_list *t) {
         gpio_set_value(GPIO_PIN ,gpio_status);
         gpio_status = ! gpio_status;
    mod_timer(&timer, jiffies +msecs_to_jiffies(1000));   // 1秒后再次触发定时器
}

staticint __init mymodule_init(void) {
    int ret;
    // 请求GPIO
    ret = gpio_request(GPIO_PIN,"my_gpio");
    if (ret) {
        printk("无法请求GPIO %d\n",GPIO_PIN);
        return ret;
    }

    // 配置GPIO引脚为输出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_PIN, 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er_setup(&timer, timer_callback, 0);
    mod_timer(&timer, jiffies +msecs_to_jiffies(2000));   // 2秒后触发定时器
    return 0;
}

staticvoid __exit mymodule_exit(void) {
    // 删除定时器
    del_timer_sync(&timer);
    // 释放GPIO
    gpio_free(GPIO_PIN);
}

module_init(mymodule_init);
module_exit(mymodule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zou");
MODULE_DESCRIPTION("SampleGPIO and Timer Interrupt Kernel Module");
3. 内部定时器验证
将驱动编译成模块并insmod(加载)模块后,等待2秒后蜂鸣器开始以1s时间间隔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