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USB拓展坞可以连多少个啊?

楼主(2023-11-09):
记得之前看到说有个限制的

网友A:
1:
一台电脑的usb设备最多为127个,一个扩展坞也算一个,所以一般当你开机的时候,一台电脑已经用掉了好几个usb口了,实际上你正常也就能扩展不超过100个usb设备,当然你别说你用typec接口 因为,typec全名叫做usb-type-c。
2:
带宽也是逃不过的话题,即使是你用USB4的接口,单向速率也就40Gbps,不要觉得他快,因为你最多只能扩展六个设备,然后再分成usb3.1gen2,即使你能平均分配到100个设备,每个速度也会小于400Mbps,勉强跑满一个老式机械硬盘,实际上是根本跑不满的,看下面延迟和转发效率,玩游戏的人知道一个ping值代表延迟时间,在一层层的扩展坞转发中,延迟会高的吓人,因为扩展坞要收完一个数据包,然后解析后发送给下一个扩展坞,如果扩展坞忙于处理其他事情前级扩展坞还要等待,那么系统搭建下来就会非常吓人。还有就是丢包率,转发一次就多一次出错的可能,丢包率上升重发就会增加。
3:
Hope it can be helpful for you!

网友B:
连多了会影响延迟吧

网友C:
USB拓展坞可以连接的设备数量取决于拓展坞的接口数量和每个接口的带宽。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普通的USB拓展坞,一般来说可以连接多个设备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具有多个USB接口的拓展坞,则可以连接更多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