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调高优化等级后显示出错

楼主(2023-11-09):
有个OLED调高优化等级后就不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线路故障了?

网友B:
调高优化等级指的是什么,系统中OLED的任务的优先级吗?

网友C:
keil优化等级调高,有些语句可能优化掉了,导致一些语句不执行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优化等级不要超过2等级

网友D:
一般都默认优化等级,调了后不知道会出什么错,除非对你的代码很有信心。

网友E(2024-02-21):
OLED显示器的驱动不兼容或有问题?

网友F:
可能是OLED屏幕本身有问题,或者与屏幕连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G:
检查Keil中的优化选项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优化等级(例如:-O1、-O2、-O3 或 -Os)。同时,检查其他优化选项,例如:循环展开、内联函数等,确保它们不会导致错误。

网友H:
可以使用printf函数或其他调试工具来记录关键变量的值和程序执行流程

网友I:
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会影响代码的执行和结构。

网友J:
可以开启更多的警告和错误检查,以便在编译时发现更多的问题。

网友K:
不同的优化等级对应不同的编译器优化策略。例如,0级优化通常不会对代码进行任何优化,而更高级的优化会尝试执行常数折叠、循环展开等优化手段。这些优化可能会影响代码的行为,特别是如果代码中有依赖于特定执行顺序或者内存布局的部分。

网友L:
在某些情况下,优化后的代码可能会利用硬件的特性,而在目标硬件上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M:
有时,编译器可能会发出警告,这些警告可能指示潜在的问题。确保解决所有编译器警告。

网友N:
升优时,编译器可能会给出警告。

网友O:
优化可能对浮点数的处理不够准确,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计算结果不准确。

网友P: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疏忽而忘记将某些重要的源文件(如.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或者没有正确包含必要的头文件。这可能导致在编译时出现未解析的外部符号错误

网友Q:
Keil的编译器通常提供多个优化等级,如-O0(无优化)、-O1(低级优化)和-O2(高级优化)。你可以尝试从-O1开始,然后逐步提高到-O2,以查看问题何时出现。

网友R:
优化可能会移动代码,这可能会导致原本正常运行的代码在移动后出现错误。

网友S:
在提高优化等级后,可能会出现链接错误。这可能是由于编译器在优化过程中使用了某些库函数的不同版本。这

网友T:
在高优化等级下,调试信息可能会受到影响。尝试关闭优化选项,然后重新编译代码

网友U:
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可能会对优化等级有不同的支持。

网友K:
不需要那么高的优化级别,可以降低优化级别来避免错误。

网友V:
如果调高优化等级后出现问题,可以尝试降低优化等级,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这有助于确定问题是否与优化等级有关。

网友W:
编译器的特定版本可能存在与优化相关的bug。

网友X:
高级优化可能会假设某些变量已经被初始化,如果没有显式初始化,可能会引入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Y:
查看编译器输出,找出可能导致错误的详细信息。

网友X:
了解优化等级和相关选项的影响。这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Z:
一般都用默认配置就可以了,改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AA:
OLED显示器的驱动程序是否不兼容或有问题?

网友AB:
优化可能会改变变量的生命周期,从而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

网友AC:
优化可能无法准确处理浮点数,从而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

网友AB:
尝试将优化等级降低,看看是否还能重现错误。如果错误消失了, 是优化等级太高导致的。

网友AD:
考虑使用静态代码分析工具来检查代码中的潜在问题。

网友AE:
通常,默认配置就足够了,因为进行更改很容易导致问题。

网友AF:
优化等级关一下吧

网友AG(2024-04-03):
了解优化级别和相关选项的影响可以帮助您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AF:
程序被优化掉了吧

网友AH:
优化等级太高了,导致程序代码优化的多了

网友AI(2024-05-08):
Optimizations may not handle floating-point numbers accurately, resulting in inaccurate calculations。

网友AJ:
Optimization is a complex process that can affect the execution and structure of your code。

网友AK:
检查被优化掉的语句是否对程序的运行至关重要。如果是,尝试降低优化等级或修改代码以避免这些语句被优化掉。

网友AL:
编译乱序引起的问题

网友AM(2024-06-07):
在调高优化等级后出现错误,可能是由于系统资源不足、软件冲突或配置问题所致。建议检查系统日志,根据错误信息针对性解决,必要时可尝试降级优化或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AN:
可能有一个问题与冷却屏幕本身,或与屏幕连接的线路问题。

网友AO:
指代码的优化等级?你调高干啥呢?

网友AP:
可能是冷却屏本身出了问题,或者是连接到冷却屏的线路出了问题。

网友AQ:
有时,编译器可能会发出警告,指出潜在的问题,确保处理所有的编译器警告。

网友AR(2024-07-07):
所以一般不要去更改优化等级,除非你很熟悉代码。

网友AS:
在升级时,编译器可能会给出一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