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HC32F103可以替换STM32的同系列吗?

楼主(2023-11-09):
引脚兼容吗

网友A:
引脚一般能兼容,但是软件得修改。

网友B:
大部分型号都是PIN TO PIN兼容的,但是软件不行,需要移植。

网友C:
F103大多都是做到了引脚兼容,但是软件还不行。

网友D:
HC32F103系列微控制器在某些方面可以替换STM32系列微控制器,但引脚兼容性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封装。

网友E:
具体得看手册了  大部分引脚应该都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F:
大部分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软件部分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G:
不光要看型号 还要看相应的封装以及尾缀

网友H:
应该是可以兼容的 但是不排除因为厂家不同 导致内部原理有小的区别

网友I:
如果引脚兼容的话  需要少量的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J:
有些细节需要注意 否则会带来意外的现象

网友K:
可以的,现在F1系列国产很多品牌的芯片都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