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VET6的RTC不能外部供电吗?

楼主(2023-11-09):
那这断电数据不就丢了

网友A:
如果芯片没有单独的VBAT供电引脚的话,那就是不能了。

网友B:
可以使用外部电源供电,但需要注意的是,外部供电需要符合一定的电压和电流规格,否则可能会对RTC模块造成损坏。

网友B:
关于断电数据丢失的问题,实际上RTC模块内部通常会有一个备份电池,如纽扣电池,用来保证在外部电源断电的情况下,内部时钟和日历等数据仍然可以保持不丢失。因此,即使外部电源断电,RTC的数据通常不会丢失。

网友C:
必须可以外部供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