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IN通信对比CAN通信有哪些不足啊?

楼主(2023-11-09):
为什么汽车上最终选择了CAN

网友A:
通信速率和抗干扰性能没有CAN好

网友B:
速率慢,稳定性和可靠性应该没有CAN高。

网友C:
汽车上CAN和LIN都有,LIN主要用于一些简单不复杂的外设控制,比如灯啊这些。

网友D:
LIN总线的传输速度最高仅为20kbps,而CAN总线的传输速度则可以达到1Mbps,因此LIN通信在需要高速数字通信和大量数据传输的系统中可能不太适合。

网友E:
结构相对简单

网友F:
可靠性相对较差

网友G:
LIN协议主要在控制较简单的ECUs之间进行通信,而CAN协议在汽车中的使用非常广泛,因此LIN通信的应用范围相对较窄。

网友H:
lin是一种简化版本的can  虽然在技术上有所不足  但是它成本比can要低

网友I:
LIN总线是针对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而定义的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

网友J:
LIN总线的最高位速率为2Okb/s,通常使用19200b/s或9600b/s的速率。

网友K:
汽车没有最终选择can  很多也在使用lin通讯吧

网友L:
LIN是对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等其它汽车多路网哗腊络的一种补充,适用于对网络的带宽、性能或容错功能没有过高要求的应用

网友M:
LIN总线为单主机多从机系统,每一子系统中有且只有一个主机,所有的信息传送都 由主机控制,从机必须等待主机发出了与它对应的ID后才能发送信息。LIN总线使用6位 ID,在一个子系统中只能有较少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