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BootLoader该怎么自己写啊?

楼主(2023-11-09):
想要学一下在线升级

网友A:
参考一下IAP例程,每个芯片厂家都有自己的IAP例程。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厂家的例程

网友C:
这个没基础上手确实难

网友D:
编写BootLoader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编程经验和理解硬件架构的知识。

网友D:
1.初始化硬件:包括关闭看门狗、设置时钟、初始化SDRAM、初始化NAND FLASH等。
2.重定位到SDRAM:由于BootLoader比较大(大于4K),需要重定位到SDRAM。
3.读取内核到SDRAM:把内核从NAND FLASH读到SDRAM。
4.设置传递给内核的参数:设置“要传给内核的参数”。
5.跳转到内核启动:跳转启动内核。

网友E:
这个对新手不是很友好啊

网友F:
看厂家给的例程吧

网友G:
用别人写好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