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如何读取芯片的UID啊?

楼主(2023-11-09):
这个UID是唯一的吗?

网友A:
UID是唯一的,直接读取flash地址。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应该有吧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是哪个芯片,查一下数据手册哦。不是所有型号的MCU都有UID的。
如果只是看芯片的型号的ID之类的,那就看数据手册怎么读就好了。

网友D:
直接读取对应地址的FLASH空间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E:
看一下uid的地址

网友F:
找到它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G:
看手册对应的地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