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20晶振不起振!不起振!不起振!不起振!不起振!

楼主(2023-11-10):
网络上同样毛病一大堆,但好像都没有合适的药方,来不及细细搜索了,
在所够得的芯片中有些能振,有些不能振,
剧情是用16M的外部晶振,已穷举OSC_HS,OSC_XT等各种设置,查OSC脚依旧一条直线,代码不运行!
PIC的代理大佬大咖们,何故?何故?何故?何故?何故?何故?
为何别的CPU从未遇到这种事???????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想请教一下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改下电容大小试试

楼主:
已搞定了,THX!

网友B:
是不是外部匹配电容值不对

网友C:
好像并上个1M的电阻也可以帮助起振

楼主:
单片机嵌入系统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哪个单片机的在震荡系统上费过脑筋,此前几年用的PIC16F,吐糟其切bank设计,升级到了18F,还是一样切BANK的设计,想想也是,地基歪了,后面怎么弥补都是个歪的,
没辙,选型的范围有限,不得不用这匹克。
不过小白与外行们都觉得很好,只能深表呵呵

网友D:
晶振这最基础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你自己搞定的,效果会更好,又多了一份宝贵的经验

网友F:
晶振没起振吗

网友G:
应该都是电容参数设计的问题

网友H:
看一下匹配电容值是否正确,还有焊接是否可靠。

网友I:
不起振大概率是电容参数的问题

网友J:
楼主使用的这个晶振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呢

网友K:
首先确定当前购买的这批晶振是不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L:
楼主是如何确定晶振不起振了呢 用的什么检测手段啊

网友M:
走线啊  外部晶振配用的电容都有关系

网友N:
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接入了示波器才不起振的

网友O:
把起振的晶振换到不起振的电路板上试试看

网友P(2023-12-13):
楼主是晶振的问题吗?

楼主:
上次是在晶振两端并联电阻的方法解决,无奈此方法用着用着也失灵了,电路时好时坏,换cpu也是如此,愁!愁!愁……

网友Q:
按照芯片手册推荐的用,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那也无语了……

网友R:
外部的电容值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S:
晶振引脚有没有焊接错误

网友T:
晶振有没有损坏

网友U:
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答复楼上兄弟,诸如电源电压,匹配电容,设置等都已枚举过,最大的问题在于时好时坏,这个pic上跑不动的晶振,换stc上立刻正常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上次是在晶振两端并联电阻的方法解决,无奈此方法用着用着也失灵了,电路时好时坏,换cpu也是如此,愁!愁 ...

好家伙,这么难用

网友W:
电容匹配的有问题

网友X:
这个就是电容的匹配问题了。

网友Y:
芯片一般不可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这类还是自己多仔细看吧

网友Z:
外部匹配电容值是否错误

网友AA:
振动失败可能是由于电容参数

网友AB:
最基本的晶体振荡器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对吧

网友AC:
晶振不起振的可能原因:虚焊,匹配电容不对,器件有问题。

网友AD:
房东是如何确定晶体振荡器不振动的,用了什么测试方法

网友AE:
应该是关于电容器参数的设计

网友AF:
房东使用的晶体振荡器是有源晶体振荡器还是无源晶体振荡器

网友AG:
试着把开始振动的晶体振荡器换成不开始振动的电路板

网友AH:
检查匹配电容值是否正确,焊接是否可靠。

网友AI:
接线与外部晶体振荡器所用的电容器有关

楼主(2024-01-12):
基本确定就是cpu比较挑剔,头痛!

网友AJ:
THX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AK:
应该是和匹配电容有关系

网友AL:
这个大概率的问题是匹配电容的事。

网友AM:
将电容改小,测试一下。

网友AN:
根据芯片说明书中的推荐说明,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么它就没有意义

网友AO:
首先,确定当前购买的晶体振荡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AP:
由外部电容值不匹配引起

网友AQ(2024-02-18):
基本就是电容问题,楼主估计忽略了晶振本身也是有电容的,然后电容偏大导致芯片驱动不起来
不给出具体的原件型号和电路以及cpu型号,想帮忙都没法查数据核实。
还有个可能就是焊接后做超声波清洁不当。

网友B:
外部匹配电容值是否正确

网友P:
是不是电容取值问题啊

网友AR: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P:
感觉晶振不起振多半是电容选择的有问题

网友AS:
是不是电容参数设置有问题啊

楼主(2024-04-26):
引用 网友Y:
芯片一般不可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这类还是自己多仔细看吧

PIC的BUG我都罗列了一大本贴子,给他们留面子没公开

楼主:
这个不起振的问题中间一段加了一个并联1M电阻后能振了,可惜跑着跑着又死翘翘了!
其实PIC的种种bug早就有痛彻心扉的感悟,我们本次的选型也是基于别的因素不得已而为,
网上随便翻了翻,原来不起振早已不是本人专享: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30265044203941467.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9552-1-1.html

那些说电容参数不对,焊盘不对,设置不对,CPU不可能这么低级错误,等等,低层次的纠缠,希望节约口舌!,
同样的晶振,拿到别的CPU上,立刻1v多的震荡峰值!
这很符合PIC的一贯风格,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复杂的问题弄更复杂,没有问题要制造问题,振荡器失效了再设置振荡器监控器,那监控器坏了再设一个监控监控器(的平方?)?
你就不能像其他CPU一样一次性做好,管他1M,10M,30Mhz,上去就是满格的震荡,简简单单的晶体振荡器电路,做扎实可靠就是上策,要什么鬼FSCM呢?实践证明加这个FSCM可控性增加了吗?
OSC是CPU系统基础的基础,这玩意都这么费劲,PIC作工控机,我只佩服其商业运作能力超强!
哪位同仁在经验的基础上帮忙指一条其他的道路,CPU的具体要求为工控场合,稳定挂帅,8位即可,耐温125摄氏度以上,175最佳,带常见外设功能。
谢谢先!

网友Q:
请问你用的PI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告诉你个绝招,使用外部无源晶振时,单片机的配置字选择4倍PLL模式。我一直这么用,PIC18、dsPIC都没问题。不要使用它的其他乱七八糟的晶振模式。看数据手册与PLL倍频相关的晶振频率大小选择、和匹配电容等。PLL倍频模式是最成熟的方案。我们从来没出过晶振问题,只要晶振是合格的。

网友Q:
microchip的英文官方论坛:https://forum.microchip.com/s/?&page=1&offset=0&filters=false&selectedlist=section1&followingtopics=false&myforums=false&myactivity=false

网友Q:
能帮你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如果不行请开一个支持票给原厂。你一定要看一下你使用的芯片型号相关的硅勘误pdf文档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的信息,很受用!
该问题经过实践,基本知道了其发生规律,可能正如楼上兄弟所说,设一个PLL的设置可能就管用了。
我们实际的操作是降频,原本使用的12M降到8M,(而其说明书宣称16M都可以),目前暂时恢复运行。
楼上兄弟说:
“使用外部无源晶振时,单片机的配置字选择4倍PLL模式。我一直这么用,PIC18、dsPIC都没问题。不要使用它的其他乱七八糟的晶振模式。”
同样,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烦其“乱七八糟的晶振模式”设置,
PIC让人烦心的远远不止于此,
不说了,说多了是泪,影像别人生意!

网友Q:
PIC挺好的,对于我来说,ta唯一的缺点是昂贵。疫情后价格普遍是疫情前的两倍,感觉很难降到以前的价格水平了……

网友AT(2025-11-03):
PIC18F4620 晶振不起振,先检查硬件:晶振规格(频率匹配)、负载电容是否合适(通常 10-30pF)、引脚焊接是否虚接。再查配置字: oscillator 设置是否为 HS/XT 等外部晶振模式,关闭内部振荡器。也可换晶振或用示波器测波形,排除晶振损坏、电路干扰,确保 VDD 供电稳定。

网友AU:
电容参数设计不当可能导致电路不稳定或功能异常。需要检查电容值、容抗、耐压等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AV:
怕不是买的翻新货。。。
这么古董的物料,几乎就不存在未知的重大bug的可能

网友AW:
晶振通常很稳定,只要选型和焊接无误,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AX:
电容匹配问题可能是由于电容器之间的电容量、耐压值或容值不稳定,导致电路性能不稳定。

网友AG:
走线影响信号稳定性,晶振电容决定时钟质量。

网友AY:
要确认晶振质量问题,需检测频率准确度和稳定性,使用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进行测试。

网友AZ:
可能示波器干扰了电路,导致电机不起振。

网友BA:
匹配电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常见方法,可能需要调整电容值来优化电路性能。

网友BB:
检查电容是否符合电路要求,如果值不对,会导致电路不稳定或损坏。

网友AE:
晶体振荡器换成不启动的电路板,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没有稳定时钟信号。需检查电路连接和元件。

网友AA:
电容值对电机启动很重要,检查是否与电机和驱动器要求一致。

网友AO:
确保电压在5V到12V之间,否则可能影响电机和传感器工作。

网友BC:
检查晶振电路:确保晶振规格匹配(如 8MHz 无源晶振),电容值符合手册(通常 10-33pF),焊接无虚焊;检查引脚是否接对(OSC1/OSC2),禁用内部振荡器(配置 CONFIG 寄存器选外部晶振);尝试更换晶振或电容,排除硬件故障;若仍不行,可能芯片损坏,换片测试。

网友BD(2026-02-03):
PIC18F4620 晶振不起振先查配置字(关键!),确认振荡器模式设为晶振型(HS/XT/LP),关闭时钟安全监控;硬件换优质匹配晶振 + 22-33pF 负载电容,晶振靠近芯片引脚,电源引脚并 0.1μF 滤波电容;排查晶振虚焊、引脚短路,也可先试内部 RC 时钟验证芯片,排除硬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