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0映射问题

楼主(2023-11-10):
我在做GD32F407的SPI0重映射的时候发现,相同的配置,用GPIOB的PIN 3  4  5可以正常读写数据,修改为GPIOA的5 6 7  就没办法读写。示波器测量CS引脚,发现单步的时候正常拉高拉低,但是程序运行过程中就只能拉到一半就被拉高。那就说明程序在SPI那段的代码压根没有执行就结束了。查了SPI0的寄存器参数,已经是使能了。

            tyw  注

@tyw :这个资料我有,SPI那边也核对过了。我映射SPI0的时候,映射两个方向,映射到GPB就没有问题,映射到GPA就有问题,这资料里面没找到映射两个方向的区别。
tyw
去下了慢慢啃

网友A:

映射端口被複用了吧 查下配置是否改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