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关于NRF52832和SWM320遇到的烧录问题

楼主(2023-11-10):
关于NRF52832和SWM320遇到的烧录问题
1,艾克姆IK-52832无法识别到ST-link烧录器问题
(截图一致性不要太在意,看方法即可)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ST-linkk烧录器:无法识别
解决方法:打开Pack选项卡,把里面的enable勾选去掉就可以了

2,用华芯微特SWM32SRET6开发板时,烧录失败
烧录器用的PWLINK2-lite版, CMSIS-DAP Debugger
尝试过更改FLM文件, 配置环境设置,但都失败了

解决方法:把算法ram空间从默认800改为4000就可以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214425698」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253423/article/details/132618431

网友A:
在华芯微特SWM32SRET6开发板烧录失败在某些情况下,烧录失败可能是由于算法ram空间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将算法ram空间从默认的800改为4000,以增加可用的ram空间。

网友B:
stlink也可以用在其他厂家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