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RX8025作为时钟源,是不是比直接用晶振更准更稳

楼主(2023-11-10):
有个项目需要32768的时钟信号,用晶振起振不好,时钟精度不够。另外波形也有毛刺。
查了一下RX8025都说时钟稳定可靠,有用过的没,讲讲。

楼主:
网上找的别人测这个芯片时钟的示波器图。看着很准。

楼主:
据说用这个改造电子表,很给力。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专门用于做时钟源的芯片吗

网友B:
有时候有没有毛刺 光看示波器并不是很准确

网友C: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 但是一般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就没有必要更换晶振

网友D:
可以通过一些电气参数来进行判断啊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有源晶振呢

网友F:
没有使用过  楼主是否考虑使用有源晶振进行改进呢

网友G:
有源晶振应该比这个效果好

网友:
这个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H:
有源晶振封装不是更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