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时钟晶振的实时校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3-11-10):
精度接近 20 ppm 的 32.768 kHz 晶振常用于时钟和计时应用,但 20 ppm 对应着 ±0.65536 Hz 的频率偏移,或者说每月51.8秒的巨大误差。这种误差仅与晶振的个体差异有关。其他重要的误差源包括温度、老化、元件选择及布线。
在本应用笔记中,我们将讨论与低成本时钟晶振 —— 用在实时时钟及日历(Real-Time Clock and Calendar,RTCC)应用中 —— 关联的误差以及克服这些误差的方法。我们还将讨论在 Microchip 实时时钟及日历电路中独特的内置校准功能,它将在运行时最小化这些关联的误差。

楼主:
晶振误差源
横向切割 (X-Cut)晶振是在 (RTCC)电路中最经常使用的类型。这类晶振并不昂贵,容易获得,同时还具有相当的精度。

楼主:
导致晶振源中振荡器误差的最常见因素如下:
• 机械振动
• 负载电容
• 温度
• 老化
为了最小化晶振误差,应避免机械振动。如果可能,我们应使所有振动源远离晶振。潜在的振动源包括蜂鸣器、扬声器、电机,等等。
要使谐振发生在正确的频率,晶振应加载其规定的负载电容,即与晶振单元一道使用的电容值。负载电容是晶振制造商规定的参数,通常以 pF 为单位。匹配不当的负载电容可能导致高达 400 ppm 的误差。

楼主:
温度影响晶振频率,且对晶振误差的影响很大。许多晶振在设计时围绕的中心是接近室温下的误差变化。图 2所示是典型的 32.768 kHz X-Cut 晶振误差 — 温度曲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温度变化小到 20°C,典型的晶振误差也将翻倍。

所有元件的特性都随着其老化程度而改变。尽管经常被忽视,但元件老化程度可能对晶振误差有显著影响,可高达 50 ppm。
温度及老化导致的误差,使系统设计人员面临严峻考验。即便可以使用电容匹配得当的高品质晶振,且布线最佳,也不能解决温度或老化问题。这是因为,在设计过程中,这些因素是未知的,从而必须在运行时执行期间进行处理。
由于老化或温度变化而引起的计时误差对频率的影响通常极为缓慢,它不会突然改变晶振频率。如果能够搞清楚老化或温度变化的影响,就可以在软件中调整时间。但这将可能使 RTCC 例程复杂化,因为要在正确的时刻施加这样的调整,需要大计数器。为了应对上述误差源导致的漂移,Microchip 的 PIC24FRTCC 提供了自动校准功能。它有一个软件可写的寄存器,能够补偿高达 260 ppm 的晶振误差,这足以应对由于负载电容不匹配、温度变化等引起的典型晶振误差,而不会在运行时增加明显的软件开销。这是独特的功能,因为大部分现货供应的 RTCC 解决方案不支持运行时校准

网友A:
这个如何实时校准啊?

网友B:
这就是电子表会慢的原因吗?

网友C:
晶振误差可以怎么补偿啊

网友D:
好像没法校准吧

网友E:
联网校准呗

网友F:
不知道那些带自动校准的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G:
这个要做温度补偿了

网友H:
有源的才能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