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电池优劣怎么测?电化学阻抗谱(EIS)帮您忙

楼主(2023-11-1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电池优劣怎么测?电化学阻抗谱(EIS)帮您忙
作者:21ic电子网工程师   IDyangjiaxu

电池作为一种储能装置,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到。按照充电性质区分,电池可分为一次性电池和充电电池两类,本文将分别以一次性碱性电池和可充电锂电池为例。碱性电池用后不可再充电,因此基本不以电量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工作电压的大小为主,常见的有1.5V碱性电池、9V电池等。锂电池则可以通过外部充电装置进行充电并支持循环使用,因此,现在大多数设备的电源基本都被锂电池所替代。但由于厂家技术水平不同,市面上锂电池的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对锂电池进行快速检测并判断其质量优劣极为重要。技术型授权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在储能市场及相关电化学领域深耕多年,对市场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世健发现,市场对于锂电池的测试与检测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保证电池稳定、可靠的基础上,迫切**能最大化地提升其性能。于是,世健技术团队基于电化学阻抗谱(EIS)技术,自主研发了一款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该模块支持定频和扫频两种工作模式,并具有高集成度和低成本等特点,特别适合小型化的手持式电池内阻测试仪器,可助力快速测试测量锂电池的具体电化学特征信息。那么,什么是电化学阻抗谱(EIS)呢?

一、电化学阻抗谱(EIS)的定义与硬件构成
电化学阻抗谱是一种测量电化学系统中电化学反应和电荷传递过程的技术。它通过在电化学系统中施加交流电信号,然后测量系统对信号的响应来获得信息,属于一种无损的参数测定和有效的电池动力学行为测定方法。一般影响电化学阻抗谱的结果主要有:被测电池的电池结构、电解质、电池容量、电极材料和电池内阻等等。与此同时,EIS中的数据信息常用奈奎斯特图或波特图直观地进行显示。在电化学阻抗谱中,通常1KHz的定频测量针对电池中的电解质电阻值,该电阻值随着电池的老化而增加;而1Hz到1KHz的扫频测量则针对电池的电荷转移电阻,从而揭示电池随温度和充电状态SOC的不同而变化的规律。
世健这款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的硬件主要由电源、接口、AD5941的传感器信号调理和处理器几部分组成,主要芯片有ADI AD5941、ADG636、AD8694、ADM7155与ATSAML21等。其信号链流程如图1所示,硬件配套与硬件主板如图2和图3所示。
图1 EPSH-EIS5941-V1.0 信号链

图2 EPSH-EIS5941-V1.0的主板与测试工装

图3 EPSH-EIS5941-V1.0主板电路

EIS测量模块的基本特性:
工作模式:支持扫频和定频两种
扫频模式:取电池测量的关键频段1Hz ~1KHz(AD5941支持扫描范围0.015Hz-200KHz)
定频模式:1KHz
精       度:优于0.1%(定频 1KHz)
供       电:USB 5V
通讯接口:USB-PC

二、电化学阻抗谱(EIS)的软件
硬件介绍完,接下来看看软件的安装与使用。其实软件方面官方提供的还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主要需要注意的是:先安装labview和visa530full.exe,再使用EIS软件,否则会有报错信息或者打不开串口等等,如图4所示。
图4 EIS报错提示

软件安装就不与大家展示了,基本上是正常安装即可,剩下的就是等待了。软件安装完成之后,建议先重启一下电脑,方便环境变量或者其他配置可以正确地配置成功,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发生,会影响使用。
接下来就是正常使用软件了:打开EIS,可以看到左侧是串口的基础配置,右侧是对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的扫频信息和采样点的参数设置。当基础配置都设置好之后,需要按一下模块的K1的复位按键,保证设置参数均为正常。
注:这里建议同一电池先测试定频,再测试扫频。

三、电化学阻抗谱(EIS)测试
电池的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容量,都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电化学阻抗谱,因此测试一定要有定量与变量。因此,我将用不同品牌的电池作为变量来测试电池阻抗与电池扫频模式下的奈奎斯特图。本次测试分别选取倍量Doublepow18650锂电池(3.7V, 12580mWh, 3400mAh)、Panasonic18650锂电池(NCR18650GA, 3.6V, 3450mAh)与LG21700锂电池(INR21700M50LT, 3.7V, 5000mAh),来参与本次的电化学阻抗谱(EIS)测试。
图5 参与测试的三种品牌电池

Panasonic18650锂电池定频测量:最大阻抗为21.884毫欧,最小阻抗为21.874毫欧,平均为21.879毫欧。规格书1KHz交流阻抗小于38毫欧,典型阻抗为25毫欧。实测阻抗小于典型阻抗,该电池健康状态良好。
图6 Panasonic18650锂电池定频测量

Panasonic18650锂电池扫频测量:扫频模式下,是从1 Hz -1KHz范围内实现扫频,从图7多次扫描测量可以看出,通过该奈奎斯特图来说,该电池的性能还是比较好的。
图7 Panasonic18650锂电池扫频测量

Doublepow18650锂电池定频测量结果:最大阻抗为23.378毫欧,最小阻抗为23.366毫欧,平均为23.373毫欧。对比Panasonic18650锂电池,相近的容量与阻抗(无Doublepow18650锂电池的规格书)。
图8 Doublepow18650锂电池定频测量

Doublepow18650锂电池扫频测量:扫频模式下,是从1 Hz -1KHz范围内实现扫频。从图9多次扫描测量可以看出,通过采集得到的奈奎斯特图可以得知,低频段的测试重复性不是很好,反映出电荷转移电阻稳定性弱于Panasonic18650锂电池。
图9 Doublepow18650锂电池扫频测量

LG21700锂电池定频测量:最大阻抗为13.918毫欧,最小阻抗为13.904毫欧,平均为13.913毫欧。规则书1KHz交流阻抗典型值是14毫欧,通过对比该数据可以看出,该电池健康的状况也是良好的。众所周知,锂电池的内阻越低,电池的能量输出能力就越强。内阻越低,电池的充电和放电效率就越高,电池发热也会减少,从而延长电池的寿命。因此,在选择锂电池时,内阻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图10 LG21700锂电池定频测量

从图11的LG21700锂电池扫频测量可以看出,该电池状态不错。
图11 LG21700锂电池扫频测量

接下来进行持续放电状态下的电池阻抗检测(以Panasonic18650锂电池为例进行)。从3.5V开始用EIS模块对电池不断放电,由图12可见,阻抗在不断变大(在1KHz定频下从不到22毫欧增加到超过25毫欧)。用EIS模块的测试时间时长超过半天。
图12 Panasonic18650定频测量 电池不断放电

当Panasonic18650电池进入欠压状态时(小于2.8V),在1KHz定频测量下阻抗数据大幅波动(见下图)。
图13 Panasonic18650定频,2.8V欠压状态测量

四、总结

通过本次测评,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一些能影响电池使用特性的参数,比如电池阻抗、电池高频特性和低频特性等。同时,在世健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的使用过程中,我也验证了该模块的优势:
体积小巧:与当今常用的手持电池测量仪比较,1K定频测量精度基本相当;且体积小,成本更低。
除了定频外,还提供扫频功能,可同时检测电解质电阻和电荷转移电阻,从而判断电池老化与损坏情况。
Excelpoint世健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非常适合小型化的手持式电池内阻测试仪器,能助力快速测量锂电池的阻抗值及相关的电化学阻抗谱EIS信息。最后,再次感谢世健提供的EIS测试工装与测试机会。

这背景不错啊!
xch
大材小用,不如AD5934

网友A:
1KHz的定频频率选择是因为该频率的响应最好吗?这个频率选择与硬件设计强相关,如果要加隔离电路的话,这个要怎么设计?

网友B:
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和电化学阻抗谱(EIS)的原理存在什么差异?
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适用于哪些类型的锂电池?

网友C:
这个是专门用来测阻抗?怎么测量电量?

网友D:
据我所知,三元锂电池因正极材料的不同都分为几种,其中根据镍含量的多少,就可以分为811,523,622三种,还不包括其它锂电池,这款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能否测量分辨区来呢,这个和一般的内阻仪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Hz的定频频率选择是因为该频率的响应最好吗?这个频率选择与硬件设计强相关,如果要加隔离电路的话,这个 ...

1KHz的定频频率测量电池内阻来说,是较为准确的;我猜测跟隔离电路之类的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和电化学阻抗谱(EIS)的原理存在什么差异?
电 ...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哈,用的就是EIS原理;本模块的电化学阻抗谱测量适用于48V以下电池,所有电池均可,但是有些电池的参数不好确定,建议测量的样本最好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专门用来测阻抗?怎么测量电量?

你说的测量电量是电压电流还是容量?如果电压电流可以用万用表,容量可以用负载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三元锂电池因正极材料的不同都分为几种,其中根据镍含量的多少,就可以分为811,523,622三种, ...

我觉得这个模块不能依据材料来区分电池哈,但这个模块至少是可以通过扫频,在上位机输出奈奎斯特图实现对电池性能的分析,定频可以获取电池内阻参数,可以实现对电池的快速筛选,内阻仪只能测试内阻,不能更准确地了解电池的性能和健康状态程度

网友E:
这个只能用于单电芯测量?能否用于电池组测量?对于阻抗测量是否有容量限制?

网友F:
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支持定频和扫频两种工作模式,具有高集成度和低成本等特点,具体原理是通过在电化学系统中施加交流电信号,然后测量系统对信号的响应来获得信息

网友G:
世健技术团队基于电化学阻抗谱(EIS)技术,自主研发了一款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测量精度高,且上位机实时采集数据绘制奈奎斯特图,对工程师们判断电池状态提供非常大的帮助。目前电池应用越来越广,电池的老化,质量对设备影响很大,及时掌握电池状态信息,保证电池安全有效地运行,对我们来说是迫切需求。

网友H:
看来这篇文章,稍稍关注一下锂电池阻抗测量和频率谱之间的关系。举出的三个实例也比较贴近生活,但是有几个小问题,奈奎斯特图如何看出电池性能好和坏的?这个图采集的数据是那些,时间长也忘记了,我抽空查查,大家知道的也可留言说明?其次阻抗在这里的指的是端口电压与电流相量的比值,阻抗被表示为实部和虚部,第一个问题,这里的虚部大小是否跟频率有关,如何计算和测量呢?虽然电化学阻抗谱主要研究电容内部的阻抗,那么这个模块是如何对电容内部阻抗进行测量的?为什么这个软件要先安装labview?很多问题,请专家解读。

网友:
电化学阻抗谱(EIS)从实际效果上看,确实是一种有效判断电池状态的有效方式。以前拿到电池,对电池质量的判断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实际测试才能判断好好,并且不能实时监控电池状态,电化学阻抗谱(EIS)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实时监控电池状态,对大量使用电池的场景中能够准确的定位到问题点,帮工程师快速发现和定位问题电池。大大提高了效率,准确率也大大提升,在新能源时代非常有意义!!!

网友I:
老化后的电池性能会下降和电池化学成分发生不可逆变化,这时候的阻抗又该如何测量?

网友J:
建议同个品牌的电芯,同个型号,按分容出来的abc测试内阻,效果会更好,原厂在出厂前都是经过分容机把优中差的电芯单独分开,按分类处理电芯

网友K:
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可以用来测试镍氢或者镍铬等电池的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可以用来测试镍氢或者镍铬等电池的性能吗? ...

可以测,但是得有依据参考,因为奈奎斯特图现在比较直观的是针对锂电池的,如果你要是能找到对应的镍氢电池的奈奎斯特理论的话,可以分析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同个品牌的电芯,同个型号,按分容出来的abc测试内阻,效果会更好,原厂在出厂前都是经过分容机把优中 ...

这个测试平台就是为了快速的测试电池内阻和电池性能的,电池内阻关乎到制作电池组的决定性因素

网友L:
这个是可以做多少次充放电循环后的内阻阻值吗?例如自动充放电,然后做出内阻变化曲线,或者模拟出N次循环后的结果?是否可以提供和实际电池充放电的拟合程度?

网友M:
这个装置采用扫频的方式来测量电池的交流内阻,思路很不错。
装置与电脑相连,通过电脑界面来分析电池的质量,很直观。
只是不知道价格是否很美丽?

网友:
通过施加交流电,检测电池特性,实现无损检测,有这个想法并实现,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N:
这个仪器买得到吗

刚刚找到世健的联系方式,“如果对这款产品感兴趣 可以联络世健的哦,邮箱是:info@excelpoint.com.hk”**可以帮到你

网友O:
通过扫频来测量电池的质量,是不是对于各类电池都适用呢,测量的精度如何?测量的方案是否还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通过扫频来测量电池的质量,是不是对于各类电池都适用呢,测量的精度如何?测量的方案是否还有优化的空间 ...

对所有电池我可不敢说,但是大部分电池都可以用该方法进行测试,尤其是锂电池,还有参考标准,所以是非常适合锂电池的,精度和台式的对比,效果还可以,本电路板和程序是有优化空间的,并且已经出新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仪器买得到吗

额,这个我不太清楚,如果确实需要,可以联系世健哈

网友P:
文章对不同品牌电池进行定频和扫频测量,展示了该模块在测试电池阻抗和电化学特性方面的应用,模块的优势是小巧体积、成本低、支持扫频功能等,适用于小型化的手持式电池内阻测试仪器,能够快速测量锂电池的阻抗值及相关的电化学阻抗谱EIS信息。

网友Q:
EIS能拓展检测电池的哪些重要参数性能?电池EIS应用中,扫描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R:
可以基于此研究EIS数学模型,进行锂电池温度预测、荷电状态、健康状态估计、剩余寿命预测。使用EIS拟合的阻抗曲线来判断电池内部各阻抗的变化情况。此外,EIS也可以为电池最佳使用SOC区间的选取提供依据。

网友S:
看了后我对"电化学阻抗谱(EIS)"还是有些不明白, 既然称之为"谱", 那这个"谱"字是通过什么来反映的呢?  是不是就是定频和扫频这两张图? 图中的纵坐标表示什么?  横坐标又表示什么?  这款测量模块适用于其它类型的锂电池测量吗?  用这测量模块怎么来评估其输出能力\瞬态变化\续航时间\寿命\温度这些方面?  好像做个IQC工具也蛮适用的

网友T:
这个可以检测电池的寿命吗?最好可以支持寿命检测,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可以检测电池的寿命吗?最好可以支持寿命检测,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

其实内阻过大的话,电池就基本没用了,因为内阻大存不住电,而且充电的时候发热严重也有一些危险隐患的存在,我的理解就是,内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电池的寿命的

网友U:
电池优劣怎么测?电化学阻抗谱(EIS)帮您忙
      问题: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EPSH-EIS5941-V1.0)块支持的扫频功能,判断电池老化与损坏情况对倍量Doublepow18650锂电池(3.7V, 12580mWh, 3400mAh)、Panasonic18650锂电池(NCR18650GA, 3.6V, 3450mAh)与LG21700锂电池(INR21700M50LT, 3.7V, 5000mAh),来参与本次的电化学阻抗谱(EIS)测试检测电解质电阻和电荷转移电阻。

网友V:
x现在包子这么牛X了,32个连赞

网友W:
确实,现在这种具有高集成度和低成本特点的电化学阻抗谱测量模块,特别适合小型化的手持式电池内阻测试仪器。

网友X:
测量模块所测电池除锂电池外,还可以是其他类型吗,我看示例中大多数应用为锂电池,那么反复循环充电后检测的标准是否还是和初始态检测标准一样还是有所改变

网友Y:
只能测试小圆珠吗?方壳,软包或者刀片的测试有结果吗?响应时间好像也没看到,变频后的精度是多少也没体现出来,而且手持式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同极柱测试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力度这个显示的值都是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只能测试小圆珠吗?方壳,软包或者刀片的测试有结果吗?响应时间好像也没看到,变频后的精度是多少也没体现 ...

现在仅做了锂电池并且有理论数据支撑,其实其他类型的电池,比如聚合物电池等都可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X:
测量模块所测电池除锂电池外,还可以是其他类型吗,我看示例中大多数应用为锂电池,那么反复循环充电后检测 ...

对的,暂时我测试只是使用了锂电池,其实其他电池也是可以的

网友Z:
多节串联是否需要多个ADI的EIS检测电路?

网友AA:
学习到了评测锂电池优劣的两种方法
1KHz的定频测量针对电池中的电解质电阻值,该电阻值随着电池的老化而增加;
1Hz到1KHz的扫频测量则针对电池的电荷转移电阻,从而揭示电池随温度和充电状态SOC的不同而变化的规律。
能否用同一款电池多次使用后的奈奎斯特图与原来状态对比,说明好坏的区别点在哪?

网友AB:
这篇文章对电化学阻抗谱(EIS)技术和电池测试很有价值:

EIS是一种非损害性的电池测试方法,通过 imposed 条件下电池的响应来评估其动力学行为,为电池检测提供了重要手段。

给出了EIS模块的工作原理、硬件构成以及软件操作流程,有助于理解这项技术。

使用不同品牌电池进行了定频和扫频测量,结果符合规格,证实该 EIS 模块能够准确检测电池状态。

还测试了放电状态下电池阻抗的变化规律,这对评估电池寿命提供参考。

该EIS模块体积小巧,成本低,适合手持测试设备,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扩大应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