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72系列规格书 3路CAN总线

楼主(2023-11-10):
HC32F472系列规格书 支持多路CAN总线 免费送样啦!

网友A:
2路CAN2.0B + 1路CANFD ,遥遥领先

网友B:
要是3路都是CANFD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3路都是CANFD就好了。

能介绍一下应用场景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一下应用场景吗,谢谢

主要应用场景是光模块产品

网友E:
要3路都是CANFD才能算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应用场景是光模块产品

都可以,充电桩

网友F:
现在有没有can3.0版本的芯片啊

网友G:
CAN 报文中只有约 40~50%的带宽用于实际数据传输;响应机制受车内布线的物理特性限制

网友H:
CAN FD的速率可变,从控制场中的BRS位到ACK场之前为可变速率

网友I:
CAN2.0数据段只有8byte,最高速率为 1Mbit/s,通常使用的是 500k

网友J:
      CAN FD节点可以正常收发CAN报文,但CAN节点不能正确收发CAN FD报文,因为其帧格式不一致

网友K:
  CAN与CANFD使用相同的SOF标志位来标志报文的起始。帧起始由1个显性位构成,标志着报文的开始,并在总线上起着同步作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要3路都是CANFD才能算遥遥领先。

那样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M:
要是3路CAN都支持CANFD,那就真的牛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