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记录

楼主(2023-11-10):
LP-MSPM0L1306开发记录
首先声明一下,每个人的开发习惯以及开发环境可能都不太相同,由于我只接触过CCS,所以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使用CCS开发的一些流程和注意事项,其他小伙伴如果有其他更好的IDE推荐,欢迎留言,我们一起学习进步~
一、准备工作
开发板开箱后大家应该都从官网上下载了相关的资料,比如SDK        安装包、CCS IDEuser guide文件等,首先我们就要安装SDK,我这里下载的版本是mspm0_sdk_1_20_00_05.exeSDK里面基本上包含了我们开发所用到的全部内容,比如内核文件、驱动源码、        第三方库以及一些辅助工具等。我这里是直接安装到了默认的C        盘,如果大家C盘容量紧张,也可以装到其他盘,但是要注意有些环境变量的路径需要同步配置一下。
二、CCS中导入和构建示例
1、打开CCS后,在Getting Started页面中找到Resource Explorer,点击进入;
2、依次进入目录:ARM-based microcontrollers -> Embedded Software -> MSPM0 SDK - 1.20.00.05 -> Examples -> Development Tools -> LP-MSPM0L1306 LaunchPad -> DriverLib
在该目录下选择一个工程导入,可以基于该工程向上开发自己的项目。
3、工程目录下有工程相关源码文件,.syscfg BSP配置文件,.cmd链接文件,readme说明文件,以及编译相关的文件等。
后续开发新功能使用到新的接口外设等,可以参考.syscfg文件来做自定义的配置,涉及到链接以及内存分布可以修改.cmd文件,readme文件是对工程的说明,包括外设驱动,API等的介绍。
了解了这些后面就是开发相关的工作了。
三、开发记录
1、首先是熟悉TI Demo工程,通过readme文件了解工程的使用、驱动的原理以及相关API的使用;
2、熟悉后就可以编译工程,使用CCS自带的调试工具进行运行和调试了,这里可以参考工程中自带的打印输出语句加一些自定义的打印log,来熟悉工程的执行流程;或加入一些断点来调试;
3、工程按照应有流程跑通后,可以调用一些新的API,并添加一些打印来加深对该驱动模块的熟悉程度;
4、若需要添加新的外设模块,首先需要打开.syscfg文件,找到对应的模块后添加新实例,参数配置需要根据需求,结合该外设的datasheet来进行配置,此时我们还需要查看开发板的原理图,确认我们所使用外设的引脚,以及查看所使用外设的型号,方便到网上去找对应的datasheet,驱动配置可能会用到;
5、使用.syscfg文件的好处是,在配置完.syscfg文件后,重新编译工程,会自动生成对应的驱动文件(这也是TI推荐我们使用syscfg的原因),新添加的外设模块如果不是很熟悉,可以参考之前的流程,重新导入一个该外设模块的官方Demo来熟悉一下~
6、最后就是工程的整体编译,运行和调试,总之借助TI.syscfg工具以及CCS IDE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各种开发工作,最后,还要重点说一下该款芯片(MSPM0L1306)的低功耗集成,该款芯片主打的就是低功耗,低功耗集成度还是很高的,就代码而言,是通过内联的形式,直接在.h头文件中对系统寄存器进行操作,达到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效果,具体的低功耗效果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使用实际数据来继续做分析、测评。
以上仅是我个人开发过程中的一些理解和经验,**小伙伴们能够多多交流指正,让我们一起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

网友A:
1、不管装在哪个盘都可以,但是切记一定要在根目录/根目录。
2、syscfg修改后一定要记得编译/编译,不然是不会自动保存的。